450l求助

楼主(2013-09-29):
装的vb,其他原配,舵臂装在内孔在调整总螺距的时候vb要求12--14度调整范围为80--100,但是我只有调整到75才能把总螺距调到12.5度,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舵臂装在内孔"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舵机臂,从外向内第二个空,我用的这个,最外空没用过,暂时用不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舵臂  不行就在往内侧打个孔

楼主:
我就是用的430m的原配的那个舵臂

网友A:
我的500DFC也是用的V8,调螺距时也出现你这种情况,在80——100范围内,螺距大于12度,你在遥控器上调整下螺距曲线,斜率减少,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450L直接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DFC也是用的V8,调螺距时也出现你这种情况,在80——100范围内,螺距大于12度,你在遥控器上调整下螺 ...

你能贴个图出来我看下吗,谢谢了!

网友:
你把螺距曲线上0%点值调大,使负螺距达到负12度,把100%点的值调小,使正螺距达到12度,再把25%点值调大,75%点值调小,使螺距曲线为一条直线,这样描述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
循环螺距还是达不到V8要求的。

楼主:
感谢9楼的兄弟,有没有其他办法不动螺距曲线使集体螺距数值控制在12-14度之间,而vb的数值控制在80-120之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