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得出来那个是鹰眼那个是山狗吗!增加视频截图

楼主(2013-09-29):
都是1080P 30FPS 同一环境。同一时间。你看得出来吗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0OTYwMTgw/v.swf
视频压缩得太严重了。。上传个室外的视频截图。。用POtplayer播放器。播放到同一位置截图出来。因为大于300KB 所以用PS缩小了一点分辨率。没做其它修改。
也是同一时间。同一位置。 视频截图都是720P 60FPS的视频。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后就变得一卡一卡的。在电脑上看原片没问题的。

网友:
上面是山狗

网友:
下面的是狗

网友:
左上边鹰眼右下边山狗

网友:
都比 狗3 差

网友:
不懂,如下面是山狗,就是一般了。

网友:
左鹰,右狗。

网友:
哪个是,正想入山狗,如是下面哪个,真心一般

网友A:
截图,原图尺寸对比才能对比出来,视频全是压缩过的,可对比性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原图尺寸对比才能对比出来,视频全是压缩过的,可对比性太小

原片在电脑上对比。。比山狗好很多。。感光方面更加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片在电脑上对比。。比山狗好很多。。感光方面更加突出。。

装上云台了吗,好调吗

网友:
上鹰 下狗

网友:
右下角的 是山狗

网友B:
据说鹰眼的图像效果是针对航模摄影市场而的专业调整的,比较适合航模摄影,狗的定位原因,所以……

网友:
鹰眼、、、、好猛

网友C:
鹰眼的亮暗环境转换,细节都要比山狗好,暗转亮的时候,山狗黑的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的亮暗环境转换,细节都要比山狗好,暗转亮的时候,山狗黑的时间太长了

是呀。就感光这一点就差别很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就感光这一点就差别很远了

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

网友:
鹰眼增加了饱和度和锐度,不过调试的很好,没有过分
低照度时好于狗,个人感觉超过黑狗

网友:
左上是鹰眼..锐度很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片在电脑上对比。。比山狗好很多。。感光方面更加突出。。

LZ,到底哪个鹰眼哪个是山狗?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到底哪个鹰眼哪个是山狗?请教

很多人都说出来了呀。上鹰眼下山狗。图片和视频都是。

网友:
鹰眼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山狗有很多档,价格相差很大。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一款?

网友:
如此比较不可信服,好好折腾

网友:
差别太大了

网友:
围观参观,新人见习。

网友:
据说鹰眼的色彩很好的,所以应该是上鹰下狗啦

网友:
下面的画面偏白模糊吧

网友:
左上角是鹰眼,、鹰眼的色彩饱和度比较好这点大家一目了然。

网友(2013-12-12):
鹰眼是航拍最好的选择。虽然视角圆的但是色彩 环境光感真的很不错。

网友:
学习了!另外山狗和鹰眼的重量大小差别大吗?

网友:
很明显拉 左上角是山狗 右下角是鹰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鹰眼的图像效果是针对航模摄影市场而的专业调整的,比较适合航模摄影,狗的定位原因,所以……

兄弟。不要瞎传了。   鹰眼的初衷其实就是个行车记录仪。   是被魔友发现效果不错。才弄的飞行器上面的。    厂家知道了以后。 才陆续出一些航模配件。    你看那个样子。 还有一些插头的位置。  出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能被航模领域选中的产物。  不过现在这种芯片搭配的效果确实不错了。 因为科技发展了。效果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都说出来了呀。上鹰眼下山狗。图片和视频都是。

请问楼主,山狗有干扰现象,鹰眼有吗?

网友(2014-05-26):
楼主。有没有源文件。网盘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