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下飞越X680要咋样配置才可以飞10分钟以上呢?

楼主(2013-09-29):
先上图,这几天天新买了架6旋翼,飞越X680,挂DYS的3轴云台,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咋样配置所以就问了下淘宝店铺老板,但是配置出来的飞机只能飞5多分钟,为什么呢!我看论坛里的大神都可以飞20分钟了,简直太厉害了。在说下我的配置;飞越X680机架     6个恒力4822   690KV    浆用TM的1355碳千的老板说可以匹配        但是在飞行的时候声音好大又好难听好像是有共振        电池狮子牌4S   5200一块       配置就这样了!个人感觉好像是飞机太重了,负载了。

楼主:
请各位说些配置给我参考下,我现在这飞机只能飞个5分钟没意思啊!想重新配架。还有就是飞机下来时和电池连接的地方好烫,会不会烧掉呢?

楼主:
飞机下来好烫啊!

连接电池

连接电池

网友:
插头一定要换成 xt60以上。

看图,你的插头也太多了,越多越不安全,越耗电。

网友:
比你低一个级别轻松飞15分钟
估计没装好,和浆大了
电机水平,浆换12或11的

网友:
3510kv800,1147浆,狗3,2轴无刷云台,3s5300,fy680.15分钟3.5v报警

网友:
估计电机不水平耗的电

网友:
飞机太重了,电池也太小了。

网友:
弯路走得不少啊,好像还是旧版WKM呢,楼主明显被忽悠了,还TM碳桨呢,这个好贵。

我首先想问问楼主,你是怎样判断电池是否用完的?是装了iOSD看实时电压,还是根据BB响报警器?判断的电压是单片多少V?不过我觉得狮子电池也别放太大期望了。

网友A:
身边找个老鸟 做好三陪  很快你就可以当砖家 !!!

网友:
估计你毛重超过3KG了吧?没办法升级T810机架4114电机用6S10000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身边找个老鸟 做好三陪  很快你就可以当砖家 !!!

帮我找个老鸟

网友:
恒力电机效率普遍不理想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神指点很仔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我也想找老鸟啊!找不到啊。。。。。。

网友:
飞机重,马达也耗电。电池必须换。。。

网友:
你的桨是飞越的,不是TM的,TM原装桨是哑光的
你这个配置也就是5分钟续航了

网友:
6s 电池 低kv是王道。。。。我折腾很久得出的结论 我的680能飞20多分钟

网友:
建议楼主根据几个关键字去补习 自己没事多研究才是王道
KV 螺距 桨 4s 6s 电机效率 T耐最大承受电流

其实从固定翼FPV转过来的对多轴的增加航时那是轻车熟路 建议去固定翼fpv区补习下

网友B(2013-11-17):
用 10000mah 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