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的电调真的容易烧吗?

楼主(2013-09-29):
新西达的电调真的容易烧吗?看不少模友反映质量不好。大家有用过的吗?

网友:
电机配不合适的桨,都容易烧。

网友:
没烧过  不清楚

网友A:
正品的XXD其实还可以,不过貌似假品不少。另外就是别让老牛拉大车

网友:
都在范围里面 还是比较保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品的XXD其实还可以,不过貌似假品不少。另外就是别让老牛拉大车

xxd还有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还有山寨?

大把的,XXD的马达也是大把山寨……

网友:
烧不烧看人品

网友:
我烧了无数个

网友:
懂用就不会烧了

网友:
别蛮搞大桨配高KV,一般在电调标称值一半的范围内使用,很不容易烧。
验证机上装的就是XXD,理由是炸了不心疼,但是这东西相当耐用。炸过N次外皮都炸烂了照常用

对了,注意散热,焖烧电调也很容易烧毁

网友:
xxd的没用过 不清楚

网友:
不用XXD的飞过

网友:
硬件几乎差不多

网友:
电调软件都差不多,只是硬件,有些使用的功率管就是里面驱动用的场效应管不好,手里有大功率的场管可以换上去,

网友:
XXD 应该没有所谓的正品吧,也差不到厂家登记的准确信息。就好像是开源的,个个都可以生产,都是山寨。XXD 电调我用不少,线性差不说,烧电调是常事,不过价钱便宜啊,穷人入门首选。用的时候,自觉点,降个级别,例如XXD 30A电调,你顶多当25A用就好了。

楼主:
电调烧了什么表现?高空停转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烧了什么表现?高空停转炸机?

失去动力,高度够你能滑行降落,高度不够只有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