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调

楼主(2013-09-29):
各位前辈,12V高压电调接到接收机的电压是多少V,现手上有个高压电调到接收机的电压都在5~8V之间跳动,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
12v还是高压吗?那低压是多少?

网友:
不清楚的

网友A:
用12V的電調是低壓的(2~4S),連接到接收機是5或6V恆定的與電調是高壓定低壓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V的電調是低壓的(2~4S),連接到接收機是5或6V恆定的與電調是高壓定低壓無關.

谢谢,那么我要用12V的蓄电池应该用么电调呢,本人对电子方面是个大白

网友:
要選用甚麼類型的電調跟你用那種電池只是有個小問題但關系不大,電調是配合電機的種類及電機所需電流大小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