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垂直尾翼虚影问题

楼主(2013-09-29):
昨天正式试飞HK 450GT,原文在此:HK 450GT 室外正式试飞,尾巴有点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尾巴不是很稳,有点轻微的金鱼尾。于是在调整了油门螺距曲线之后,把感度也设成了25%. 今天来到另一个无敌飞场找了块空地再次测试。结果是锁尾貌似好点了,但是一打舵然后回中的话尾巴会摆一下。如果把感度调到35%的话,打舵会回弹,就是比之前摆一下来得更快。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悬停的时候注意到垂直尾翼带泡沫球的话虚影有大约5mm,若是去掉泡沫球的话,虚影在2mm左右。不知道这样的振动是不是算很大?难道是因为振动导致GY520金鱼尾?另外仔细观察了一下,悬停的时候没有双桨。真是郁闷至极啊!!自认为尾巴配置很不错了,但还是不尽如人意。。。

哦对了,飞机自带的垂直尾翼虽为碳纤材料,但明显没有我上次买的Fusuno的碳纤尾翼硬度高。用相同的力道掰的话,自带的明显形变更大,不知道虚影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我已经把自带的换成Fusuno的了,但暂时没时间试飞鸟。。。

最后上几张我的第二飞场的照片与大家分享

网友A:
这是模拟器的截图吗

网友B:
我勒个去  这场地 太牛了。

网友C:
搂主在海外吧,风景不错。尾巴问题不懂,楼下解答。了

网友:
国外的环境真的太好了
中国想找个好飞场好难哦

网友D:
惬意的生活啊~

网友:
实在忍不住了,这地方实在太美了,生活真幸福啊,在国内花钱都找不到这种地方吧

网友E:
好奇的问下楼主:这种随处可见的大草坪都是有人维护才会这样规整漂亮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模拟器的截图吗

哈哈,不要跑题么,帮我看看我的尾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勒个去  这场地 太牛了。

这个场地人较多,但是离家近一点。我的第一飞场是最棒的,几乎没人,而且空旷,但离家比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主在海外吧,风景不错。尾巴问题不懂,楼下解答。了

是啊,国内人太多,没有这么大的场地做公园的,都盖楼去了。。

尾巴问题的确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惬意的生活啊~

中山兄帮忙看看撒,你是大师!

网友:
好爽的草地~~~

网友F:
给尾巴做平衡,看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的问下楼主:这种随处可见的大草坪都是有人维护才会这样规整漂亮的么?

所有的公园都有专人维护,定期修剪草坪。不过这草坪的高度还是不适合飞直机,尾桨容易打地或者扫到草。但是这场地飞固定翼绝对无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兄帮忙看看撒,你是大师!

不敢当啊~~~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好安灯逸的飞场哦!    ~~

看赛过模拟器的飞场去了! 忘了正事!
描述的现象!先不考虑尾舵机的问题!  有空拍个尾舵机拉杆位置情况!和尾滑块左右行程情况看看~

网友:
这环境。。。羡慕得一塌糊涂啊。。。只能在梦里去了

网友:
要不就是松了 要不就是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尾巴做平衡,看我帖子

非常感谢你的信息,我根据你的帖子测试了一下,但是感觉尾桨和桨夹是平衡的,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