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来是6通,我想加个6通控制云台,怎么加啊?

楼主(2013-09-29):
如题,才买来练手的,有送云台。想装上试试…但随机是6通,控制不了云台,所以想加个6通控制云台。

配的箱子,我们这是江边,也就江边有空地好飞,有时风很大的,所以还配了风速仪,
对讲机有喉震不用手持的,用来和同伴通讯用,比打电话便宜。

楼主:
忘说了,是普通两轴云台,舵机版的。

网友A:
看不懂楼主表达的意思,什么叫加6通?你现在遥控器如果就是个6通的,那没法弄得,除非换控。另外飞控是什么?有没有自稳,有没有云台增稳,都没有的话,装云台有什么意思?
对讲机、风速计……这是商家搭一起卖给你的?

楼主:
对讲机,风速仪是我自己弄的。飞控是MMC20,就是那个飞控电调一体的。我是说,要加一个接收机,加个遥控。能加吗?加了练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楼主表达的意思,什么叫加6通?你现在遥控器如果就是个6通的,那没法弄得,除非换控。另外飞控是什么 ...

已经搞定了,我的意思是加一个接收机加一个遥控器。
方法N简单,在原接收机上随便接线到附加的接收机,为它供电,云台接新接收机就OK了。手里没有连线,在家里报废电脑上面拆的开关线,两根并成一根DIY了一根。长度刚好,又方便。嘿嘿…

网友B:
我的也是六通、但是有一通是没办法用的、因为是混控、
现在自己加了一个枪控用来控制起落架云台、刚刚好

最高的按钮是起落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六通、但是有一通是没办法用的、因为是混控、
现在自己加了一个枪控用来控制起落架云台、刚刚好
...

你牛…改得不错!枪控遥控距离跟得上吗?
我这是两个六通的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牛…改得不错!枪控遥控距离跟得上吗?
我这是两个六通的遥控…

枪控很久以前我测试过、一般情况是260米距离、空旷地带是510米左右还有信号、现在用枪控控制云台什么的100多米高随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