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装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我的是 JR XG8的控   然后今天突然想玩玩 油机,  就把第一个 买的风神 拿出来  接上 接收 , 用的是 RG661B 的接收,但是  十字盘选择120度了,但是 接线换了无数次 不是 上下相反,就是前后升降相反,  求高手 指点,在线等

网友:
查说明书,调遥控器的三个斜盘舵机的正反向。先把斜盘拉杆卸开!

网友:
接线不能随便换的,三个斜盘舵机要正确对应接收机的AIL、ELE、PIT,然后打油门杆,看三个舵机运动方向是否一致(正反无所谓),如果不是,就把其中一个不一致的舵机设置反向。三个一致后看运动方向,推油门杆如果十字盘向上对了,如果反了,进入swash mix,将PIT百分比设置成负值。然后看升降、副翼舵方向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分别将AIL、ELE百分比设置成负值。至此十字盘方向调整完毕。然后配合螺距规在这个菜单项里通过调整百分比数值设定正确的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旋翼头部分就算是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