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飞宇飞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9-29):
             购入PANDA2飞控一个多月了    今天飞机伞降搞好。。去试飞。。飞行过程中手动模式把飞机调整得非常平,然后点记录中立点。。然后切平衡。。就开始低头  。。高度缓慢下降。。当时速度70左右。。以为记录错误 。。又在平衡模式下。。把飞机调整得能平飞。。记录中立点。。。降落后再次起飞,,手动切平衡。。再次低头。。降高度。。。我一直就没搞懂  为什么要去记录中立点。。飞控不能让飞机水平飞行吗?在飞控水平的情况下  加点巡航攻角度数飞机应该就能平飞。。为什么要通过调舵机微调的方式来让飞机平飞。。没搞懂。。其次  航线航点的问题。。在地面已经规划好航点。。上传并写入。。清除所有  ,然后再次下载航点,,回家点和航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在空中切航线飞行的时候,,地面站上能显示飞机正在往航点飞。。但是飞机却直直的跑了。。根本进不了航点   ,,更别说压航线了。。飞出去1公里多。。感觉没有飞往航点的意思。。切返航总可以了吧。。切了   ,,地面站上的箭头也显示了。。但飞机理都不理。。一直往前飞。。赶紧切平衡。。手动把飞机飞回来的。。。如果没有FPV经验,今天飞机还回不回得来还是个问题。。。设置都是按说明书设置的。。说明书翻了很多遍了!以前玩玩FPV一直用H飞控。。现在要干活用熊猫2.。。但给我的感觉怎么有那么大的差距呢???也许是我使用不当。。。还请飞宇官方和大家指正一下!谢谢!这样练平衡都不对。。更别说飞航线了!飞机是X8!起飞重量4公斤!三分一油门巡航!巡航电流9A左右!

网友:
我使用31AP+大黄蜂+AAT,x8,平衡模式十分难调。
强烈要求厂家解释

网友:
看来玩飞宇飞控的并不多哟!居然都没多少人知道这些问题!

楼主:
都在帮顶。。难道没有人遇到问题?

网友:
用其他飞控 也出现不进入航点的事情  用过飞宇31  那个准确的压入航点 不进航点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飞机没有进入航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混控模式没有选择正确,X8是没有方向舵的,亲可以选择副翼导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