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Z15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29):
我的Z15 NEX7云台现在有个奇怪的问题,开机自检,云台定位后遥控器控制不了云台,云台会往右侧慢慢旋转,把GCU接到电脑上以后云台就会定位并启动,再把USB线拔下来,开始的时候云台也好用,不过等过几分钟再连电,云台就又不好用了,哪位大师有解决方法,是不是云台坏了,还是GCU坏了?

网友:
检查GCU与接收机之间的连接,有条件的话采用排除法去检查,换掉接收机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先尝试升级Z15固件,看看有没有改善,还是不行的话,整套Z15返厂检查。

楼主:
云台的快门现在是好用的,其他都不管用了,现在接电脑也不好使了。对了 进调参软件里,控制显示都是好用的。

楼主:
能是接收机的问题吗? 控用的是JRXG7。Z15固件已经升级了。

楼主:
真的是不想返厂啊,需要太久的时间了。

网友:
楼主联系一下DJI换个GCU试试

网友A:
像是canbus总线数据没有进到GCU

网友:
我的Z15 9月30日的时候在天上死机了-,- 下来重新通电就又好了。。这要怎么整?
还有就是平时通电初始化完毕后自己会右旋。。。

网友B:
有问题赶紧反厂修,越折腾问题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canbus总线数据没有进到GCU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赶紧反厂修,越折腾问题越多。。。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