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手机版地面站,Andropilot使用蓝牙连接的方法。

楼主(2013-09-29):
大多数人的APM使用3DR的时候,都是把地面端插在手机的USB接口上。但是这样手机拖了一个尾巴。不是很方便。我倒是喜欢使用蓝牙转发的方式,把地面端的3DR和一个蓝牙模块连接起来,放在控的里面,然后手机就可以自由操作。数传的433天线也可以比较稳妥的放置。

APM手机版地面站Andropilot是支持蓝牙的,但是整个软件中完全没有提到蓝牙的地方,我也困惑了好久,最后终于在国外论坛上找到答案。

Andropilot使用蓝牙连接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首先在Android手机的蓝牙设置界面里面,把蓝牙模块配对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打开Andropilot软件,他就会自己去连接蓝牙模块,并且开始通信(界面上没有任何关于蓝牙的提示信息)。如果你能看到蓝牙模块上的指示灯,你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个方法貌似早就有人用了

网友B:
沙发~~~增加了一个蓝牙的传输过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不好的影响呢?~过程越复杂出问题的概率越高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貌似早就有人用了

这个软件的界面,没有半点蓝牙的信息,我找了好久,才搞成。

只是让别人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增加了一个蓝牙的传输过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不好的影响呢?~过程越复杂出问题的概率越高不是么!!!

你说的没错。

但是用USB的话,一般手机都要用一个OTG的转接线,这样有两个接头,手机还要拿在手上操作,我觉得碰断接头的概率比较大。

而用转发器的方式,只要转发器通电,433天线安置好。手机拿在手上10米范围可以随便操作,不用担心碰断接头。

各自有各自的好处,自己衡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

但是用USB的话,一般手机都要用一个OTG的转接线,这样有两个接头,手机还要拿在手上操作 ...

楼主直接做个教程吧,大家肯定会很喜欢

网友:
楼主直接做个教程吧,我肯定会很喜欢

网友C:
新版本的已经有蓝牙连接按钮了呀,就在主界面上,好多天了。。。。。我也弄了个教程,可以点我的主题查看~

网友:
新版本?是哪个版本,链接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本的已经有蓝牙连接按钮了呀,就在主界面上,好多天了。。。。。我也弄了个教程,可以点我的主题查看~
...

就是昨天更新的。已经有蓝牙按钮了。

我用的是前几天下载的。折腾了好久,才搞清楚蓝牙怎么连接。

网友D:
蓝牙模块哪里有卖?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模块哪里有卖?给个地址?

搜索“蓝牙串口”

网友:
能上个图吗

网友C:
DroidPlanner也支持蓝牙连接了~

网友:
RE: APM手机版地面站,Andropilot使用蓝牙连接的方法。 [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roidPlanner也支持蓝牙连接了~

我就是这个DroidPlanner来遥控四轴结果飞走了,悲催呀

网友(2013-10-29):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这个DroidPlanner来遥控四轴结果飞走了,悲催呀

  默哀~

网友:
内容谢谢非常实用

网友(2014-04-15):
能介绍一下数传接蓝牙是怎么连接上的吗?
我有一个usb数传和一个飞机端TTL数传。想把蓝牙接在USB数传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