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飞机器安灯带?

楼主(2013-09-29):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因为多旋翼在天上不太好分辨前后,我想在上面安装不同颜色的灯带,但灯带的接头如何接电,有些商家卖的时候加了JST头,多个JST头怎么接呢?

网友:
自己接线啊~不建议飞太远~看不清朝向和姿态的话~其实有风险了~

网友:
把JST插去掉,直接并联在你的动力电插头上啊。或者是做独立供电

网友:
并联,单接。

网友:
焊在电调的输入端

楼主:
我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12伏电压3s电池可直接接电源,如6s电池不行啊,

网友:
6s电池就加稳压模块

网友:
哎哟 ,。。。 这个问题好简单好吧!

网友A:
我是接JST接頭,原因為想讓燈亮時接上、不想亮時拔開接頭就好了六燈一個接頭
3W_LED夜間800M都還看的到正反面容易分辨

正面照

反面照

楼主:
这个好,材料又好找

楼主:
您这用的是什么狗台,为什么GPS用泡沫包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用的是什么狗台,为什么GPS用泡沫包着啊?

飛狗~gps包著是30m高空掉下來三次都毫髮未傷的密密武器
重點是它真的很輕...........

网友:
呵呵,不是增加重量吗

网友:
人家电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接JST接頭,原因為想讓燈亮時接上、不想亮時拔開接頭就好了六燈一個接頭
3W_LED夜間800M都還看的到{:1 ...

求航灯和灯带的特写及安装图解。

也求灯光销售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接JST接頭,原因為想讓燈亮時接上、不想亮時拔開接頭就好了六燈一個接頭
3W_LED夜間800M都還看的到{:1 ...

你的GPS保护做得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接JST接頭,原因為想讓燈亮時接上、不想亮時拔開接頭就好了六燈一個接頭
3W_LED夜間800M都還看的到{:1 ...

朋友,你的这个是单独的LED灯吗?支持多少V的,我用4S的不知道能直接使用?麻烦再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
那个LED灯基本都是12V的,电流无要求。网上几块钱一米,各种颜色的。

楼主:
我是接JST接頭,原因為想讓燈亮時接上、不想亮時拔開接頭就好了六燈一個接頭
3W_LED夜間800M都還看的到正反面容易分辨
请教一下你平时用的什么电池,是不是两块并联一起飞,能飞多长时间,云台和图传是单独供电还是怎么供电呢,谢谢?

楼主:
JST接头是单独接出来的还是从那里接出来的?狗台上的JST接头接那里呢?

网友:
直接jst减掉 焊到动力电 或者自己换头子不就好了嘛  玩航模这点还是要会的

或者你要想图省事 直接淘宝搜索蛙灯

网友(2013-11-08):
自己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