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 是不是 抖的 厉害,高手指教一下 怎么调试

楼主(2013-09-29):
飞控X4   六旋翼    TM4014   1555DJI     拍完以后 觉得 抖的厉害,大家 看看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没发现抖,都点晃!

网友B:
报下配置吧 用的是什么电调 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下配置吧 用的是什么电调 和电机??

机架  960  自制,电机 T-MOTOR   电调好盈铂金30A, 飞控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抖,都点晃!

那天 拍摄的时候 风 很大,是不是这个 原因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云台?

网友B:
感度可以调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可以调低一点

真心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云台?

588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平衡~

用的全是新浆啊

网友D:
云台Av球换小一点的,你云台下稍微挂一点重物试试如果果冻没了,换小一号AV球就能解决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Av球换小一点的,你云台下稍微挂一点重物试试如果果冻没了,换小一号AV球就能解决果冻

就是 减震球 在换 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