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航模摄影高手 指点一下 我现在航模摄影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本人就是刚刚开始 学习航模摄影,请高手 多多 指点我 现在这个视频存在什么不足,控制上,或者是 镜头 调整上。谢谢 高手指点。

楼主:
用力的顶  啊   我 自己 顶啊

网友A:
这个视频~不知道怎么去说~也不知道怎么去顶~看到的就只有起飞~左右飞行~看上去更像是在练习侧飞~

网友B:
没有任何镜头感,这怎么叫做摄影呢,顶多算是自娱自乐,多多学习吧!

网友C:
航模摄影主要是要画面要有动感。要给人一种不同的感受。
你云台不要控制的太快,转动要慢,缓,太快感觉就像监控探头。
航模摄影要体现一种穿越感,一层一层,一波一波的给人一种视觉感受。可以先拍近景,慢慢转换到远景。
你这样晃来晃去别人看来就不是享受了,看了一会儿就暂停了,尤其是我们论坛的专业航模摄影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模摄影主要是要画面要有动感。要给人一种不同的感受。
你云台不要控制的太快,转动要慢,缓,太快感觉就 ...

谢谢 指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镜头感,这怎么叫做摄影呢,顶多算是自娱自乐,多多学习吧!

谢谢 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不知道怎么去说~也不知道怎么去顶~看到的就只有起飞~左右飞行~看上去更像是在练习侧飞~

呵呵 第一次 挂 相机上天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第一次 挂 相机上天 ,

练习是必须的~但是刚开始玩的话~多看看别人好的作品~然后试着去模仿~学习手法~这东西都是慢慢一步一步来的~并不是说有了架飞行器~有了个摄像设备就可以航模摄影摄影了~就跟电影一样~需要剧本~然后才知道如何去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习是必须的~但是刚开始玩的话~多看看别人好的作品~然后试着去模仿~学习手法~这东西都是慢慢一步一步来的 ...

感谢 指导。

网友:
死盯这一个地方拍

网友:
神马破云台  一脚踩了它

网友:
哈哈延吉老乡,。。

网友:
航拍也需要航线吧!这样左左右右的都不知道你想拍的是什么!

网友(2013-12-30):
引用 网友C:
航模摄影主要是要画面要有动感。要给人一种不同的感受。
你云台不要控制的太快,转动要慢,缓,太快感觉就 ...

感谢指导,新手学习了

网友:
其实这玩意跟摇臂一个原理
先热点飞行吧

网友:
同是新手。嘿嘿

网友:
5楼的说得对,多看看别人飞的   模仿模仿    然后熟练了  自己再设计下航线 镜头就好了   个人认为 主要是要稳 后期才好用。

网友:
首先··在你飞之前··你要想好你要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