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s800evo M6电调一起飞就黄灯长亮呢

楼主(2013-09-29):
如题 请高手解答  说明书上说是满油可我刚起飞呀  中间还出现LED等红灯快闪 无法启动  但一会又好了

网友A:
不太明白,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能说详细点吗?

简单的说就是 起飞后 M6电调等是黄灯常量  我查了说明书 黄灯常量是满油旋转 但我刚起飞哪里满油呢

网友B:
那就是重心不在中心,M6负载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重心不在中心,M6负载大而已!

只是掰杆怠速就会这样  还有 我把2个臂对换 还是那个臂黄灯亮 不知道为啥  晕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掰杆怠速就会这样  还有 我把2个臂对换 还是那个臂黄灯亮 不知道为啥  晕  了

接iosd,实际再看下该臂的动力输出情况,如果的确还是满油,就是真有问题了。
具体我看还是要咨询dji官方技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掰杆怠速就会这样  还有 我把2个臂对换 还是那个臂黄灯亮 不知道为啥  晕  了

这个机臂貌似有问题。一般急速飞行满油门才会亮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臂貌似有问题。一般急速飞行满油门才会亮黄灯

是有问题  现在DJI已经答应给我换了

网友(2013-11-11):
我的MI机臂灯不亮 这是为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