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内置接收机如何与FUTABA 14SG 对频?

楼主(2013-09-29):
       我的A2  在调试时,无法发现FUTABA 14SG 2.4G遥控器信号,也无法进行对频,请问大疆技术,要如何设置啊?
打电话问大疆技术:回答说要在遥控器什么地方设置,但是电话里没有说清楚,有设置成功的朋友指导一下了。谢谢!

网友:
A2内置接收机是FASST制式的,你要吧T14SG上面调成FASST制式才行。

楼主:
谢谢!
我试试
但是不知在哪里调,一直找不到说什么(中文)。

网友:
linkage menu菜单下-----system

网友:
14SG虽然木有中文说明书但可以举一反三的,14sg和TG8使用非常接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C4%2B%CB%B5%C3%F7
                                                  TG8说明书
至于14SG和TG8的区别铁汉有一个很强的分析帖lT14SG 實機探索介紹 (碍于论坛规矩,外部连接加Q发给你吧)!
虽然不是 使用手册 但你参照 TG8的说明 一起领悟 很快就会使用14SG了·

·A2在说明书里有对频说明 将14SG设置成FASST制式 按照A2 对频步骤 很快搞定木有鸭梨!

楼主:
非常感谢!

A2对遥控器有无其他设置要求,大疆的说明书里这部分也非常少

网友:
A2手册的最下面部分有明确说明,futaba控选择7ch模式或multi模式,完了去对频,方法很简单。
开控,a2按住按钮,上电,直到led恒亮~

楼主:
谢了,已成功对频!

网友A:
对频成功,通道映射正常,油门等各个通道没有反向,出现掰杆不启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46734&extra=

网友:
有没有做通道校准啊?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A:
对频成功,通道映射正常,油门等各个通道没有反向,出现掰杆不启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哥们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也是用A2,FUTABA T10C遥控器,7CH都已经设置好,完成所有工作后也是红灯狂闪,电机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