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试飞后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两轴昨天试飞了,为什么油门给大了后有一个舵机会抖?我用的mwc飞控,没有开自稳,刚飞上去没多久突然一百八十度反转撞地,撞地后油门关掉了,但是还是最大马力转了有五秒才停下,这是为什么?是飞控板不稳定吗?

网友A:
用的是哪个MWC飞控

网友:
上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个MWC飞控

用的是maga2.1飞控

网友B:

你拆下螺旋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螺旋桨试试

螺旋桨查下后很正常啊,有校正的力,就是飞起来就会突然翻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查下后很正常啊,有校正的力,就是飞起来就会突然翻转

|把接收机天线远离电源线舵机线
还有插电源线不要振动机机

网友:
接受机坏了?给出错误的油门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用的也是MWC。是mega 2560的,虚心请教一下飞控版是直接用D2、D6连接舵机的吗?为什么输出有pwc信号,却有个舵机没反应呢?测试舵机是好的。。。。你的舵机是怎么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