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飞机的气动系数

楼主(2013-09-29):
求:是不是有某个软件可以算出飞机的一些气动系数,如升力系数,阻力系数,俯仰力矩系数等等,谢谢!

网友:
高深莫测

网友:
这个软件太高端了吧

网友A:
暂时未发现这么先进的软件,飞机阻力这些最好还是在风洞测容易点,不然计算量算死人的。翼型升力倒容易些,但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精确很难。试试 profili ,翼型设计软件,听说有。自认英文差,而且目前无完全汉化,一些功能不是很会用。

网友A:
找到你要那种翼型的极曲线图就可以带入公式算出大致阻力和升力。但准确没风洞真的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你要那种翼型的极曲线图就可以带入公式算出大致阻力和升力。但准确没风洞真的很难。

嗯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未发现这么先进的软件,飞机阻力这些最好还是在风洞测容易点,不然计算量算死人的。翼型升力倒容易些, ...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看看吧

网友B:
profili有汉化版的,几年前用过,现在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fili有汉化版的,几年前用过,现在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我用度娘百度下吧,谢谢你啦

网友:
Catia建模导入ansys CFX仿真,慢慢算,祝你死机。

网友:
我记得有个升力系数,但是字母我不会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