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A2在控制掉高方面的表现?

楼主(2013-09-29):
新装的evo试飞了。发现在GPS和手动转换后,掉高明显,但定点很稳。用的是金属IMU,减震架安装,用两块10000mah。感觉接近evo起飞重量极限了,很吃力。不知A2在控制掉高方面的表现如何?

网友A:
GPS和手动转换后,掉高明显 是因为你的机器太重了,手动模式的油门量不足以支撑悬停,建议切换之前补一点油 。跟掉高没关系

网友:
小白鼠来了!!

网友:
如果超重,吊高自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和手动转换后,掉高明显 是因为你的机器太重了,手动模式的油门量不足以支撑悬停,建议切换之前补一点油 ...

沙发正解!

楼主:
感觉确实太重,EVO力臂超级软,不靠谱。后悔中。

楼主:
那个该死的可收放结构力臂!败笔。

网友:
不超重不掉高度。机会感觉不到切了!起飞重量6公斤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该死的可收放结构力臂!败笔。

DJI的S800 EVO力臂不是快拆的么?什么时候成收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