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2电机油门大了就停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29):
今天上午去飞4旋翼时摔了,断了一根机架,机架上的电机看着什么事都没有,
但现在换了新机架装上桨后油门一大那个电机就突然不转了,
不装桨让电机空转又很正常,装上桨用接收机只接那一个电机也很正常
为什么4个都装上桨油门一大那个电机就不转了呢
求解这是怎么回事,电机没有断相,两两之间都是通的

网友A:
调换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换电机试试

没多的电机了,我把电机的位置换了下,确定不是电调的原因,

网友B:
那就是飞控的问题咯

网友C:
我遇过同样的问题,有时候还是起飞之后停转。后来换电机解决。

网友D:
电调的事,校准油门行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事,校准油门行程即可。

油门行程校过,不放桨没事,只放他的桨也没事,4个桨都放上去油门大了就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过同样的问题,有时候还是起飞之后停转。后来换电机解决。

电机已买,看来只有换了,
但为什么4个上桨一起转他才会歇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飞控的问题咯

有可能,飞控以前摔坏过,又修好了

网友:
飞控板设计不合理或者是飞控板上的限流元件出问题了,导致电流稍大就停机。

网友(2014-03-15):
你的MWC飞控搜星可以了吗,我也出现了你那种问题,弄了很久也没能解决。

网友:
是你的电调的电源线长了吧。最好不要超过原配线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