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机老是会偏航?

楼主(2013-09-29):
请看下图,已经测试过推力线问题,我高空关动力滑翔也这样,请问为什么?

网友:
气流因素

网友A:
是老往一边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老往一边偏吗,

对的

网友B:
你两边机翼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两边机翼不一样吧?

还有一个问题,中校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
一般是侧风吧!调整航向让机头迎着风飞试试!如果还是偏航那多半就是左右配平不正确加上方向舵安装的偏差综合作用的原因了!

网友:
有可能是侧风  还有可能就是你的机翼安装与尾翼不平行造成的!

网友:
用手拽住机尾垂直向上一只手在扶住机身,在找一人帮你把油门推到能吊机的位置看看飞机往那边到把电机往相反方向调,直至飞机大概能垂直立住。

网友:
不懂固定翼,学习

网友:
看看副翼和方向舵。

网友:
楼上正解。无风天平稳滑翔,调方向舵微调至没有侧滑,此时可能需要压副翼维持直线飞行,调副翼微调至放开摇杆飞机平直滑翔。
方向舵和副翼之间有替代和互补作用。

网友:
玩电直的路过

网友:
是方向舵和副翼没配合好造成的侧滑。若机翼不对称使飞机左倾,你没调整副翼而是用右偏方向舵来克服,就会这样。若垂尾有偏右,你没调整方向舵而是向左打副翼,也会这样。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C:
如果老是向一边偏(以你的图,机头向右为例),按如下顺序检查:
1)左右机翼的飞行迎角是否一致。例如左边机翼钮曲导致左翼飞行迎角变大,飞机会向右倾斜,这时你如果打了方向舵保持飞行方向,飞机就会向右侧滑(机头向右)。
2)右翼比左翼重,导致右翼向下倾斜,如果打方向舵保持飞行方向,就会右侧滑。
3)有从左向右吹的侧风。
4)方向舵向右打得太大了,你用副翼来保持飞行方向,也会右侧滑。
5)动力的拉力线问题。(你说了,不是这种情况。)
其实说白了,就是副翼和方向舵配合不良。如果不想改飞机的结构,用下面的办法处理也可以飞:
上天前把副翼打到中立位置,上天后,在无风、无动力情况下调整方向舵让飞行方向与机头方向基本一致。
开动力,如果又不一致了,调整拉力线。
-----------------------------
要明白一个道理,单纯打副翼同时拉升降舵转弯,飞机会内侧滑(机头偏向圆心),单纯打方向舵同时拉升降舵转弯,飞机会外侧滑(机头向圆心外偏),因此转弯时想飞行方向与机头方向一致,就一定要副翼和方向舵配合,同时拉杆保持平飞。
如果飞机飞偏了,要修正为飞直线,原理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检查下机翼的平衡 垂尾的垂直  尾翼跟机翼的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中校是怎样炼成的?

多潜水,多回复!!多发帖!!!!上将就来了!!!!!!哈哈

网友:
要想用简单的办法解决,方向舵(垂直尾翼)用舵机微调向右调一点点。

网友:
两边机翼面积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风吹的??

网友:
飞机安装的不正?

网友(2013-11-14):
酱油飘过

网友:
要想办法,不然不行。

网友:
这个要顶,学习了

网友:
路过 不懂固定翼

网友:
调调微调让他飞直线不就行啦

网友(2013-12-14):
是不是反向偏航引起的? 一架具有平凸翼机型的飞机,在副翼偏转时所必然会造成向相反方向的偏航或侧滑。矫正反向偏航的方法是使用方向舵,让方向舵和副翼一起向一样的方向偏转,就可以在操纵副翼的时候防止侧滑了。这是就要用到副翼--方向舵混合控制了。
                                                          ------参考《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老是向一边偏(以你的图,机头向右为例),按如下顺序检查:
1)左右机翼的飞行迎角是否一致。例如左边 ...

就是说拐弯方向与机头一致方向舵与副翼是反方向打舵是么

网友D:
我爱模型

网友:
入魔菜鸟 路过学习

网友:
入魔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