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3-09-29):
今天飞了MD1.2米塞斯纳 为什么副翼很灵就和3D机一个效果  舵角设置我已设置成百分之50了 怎么设置完比百分之120还要灵啊?

网友:
灵敏度是在 大小动作 那里调

网友A:
舵机的行程大小在大小动里调,打开大小动看到的是副翼、升降、方向舵的曲线设置,改变曲线的设置舵机的行程就变了。

网友B:
在这是可以设置的啊,我就这么设置的

网友C:
调指数曲线EXPO也可以啊

网友D:
再调小点咯,或者调舵角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行程大小在大小动里调,打开大小动看到的是副翼、升降、方向舵的曲线设置,改变曲线的设置舵机的行程 ...

油门曲线 我就没调过   遥控器拿回来我就没动过油门曲线  也不会弄啊呵呵  飞冲浪者就没事 唯独飞塞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调小点咯,或者调舵角那边

我看现实的舵面已经很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指数曲线EXPO也可以啊

我都不会调曲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是可以设置的啊,我就这么设置的

但是设置完以后 感觉比没设置之前还要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 我就没调过   遥控器拿回来我就没动过油门曲线  也不会弄啊呵呵  飞冲浪者就没事 唯独飞塞斯纳  ...

飞机的舵面有大小,对于大的舵面操控就灵敏些,对于新手感觉反应过快。这种情况一个是调控的大小动,另一个就是适应,飞常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舵面有大小,对于大的舵面操控就灵敏些,对于新手感觉反应过快。这种情况一个是调控的大小动,另一 ...

舵面 和冲浪者都差不多大啊 就是太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面 和冲浪者都差不多大啊 就是太灵

如果舵面差不多大小,那就将舵臂的孔向里移,飞机舵面臂的孔向外移,这样可以降低舵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舵面差不多大小,那就将舵臂的孔向里移,飞机舵面臂的孔向外移,这样可以降低舵的灵敏度。

谢谢 明天试试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明天试试呵呵

不客气!试试吧。基实调曲线是最方便的,仔细阅续控的说明书,这一项调试也是飞手必须撑握的。

网友:
估计又反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试试吧。基实调曲线是最方便的,仔细阅续控的说明书,这一项调试也是飞手必须撑握的。

呵呵 调曲线能不能 不用飞机上天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调曲线能不能 不用飞机上天试呢

不用飞机上天试,在地面上在不调曲线的情况下打副翼,看一下舵面摆动的角度有多大做记录。然后调副翼曲线后再打副翼,让副翼摆动角度小一半,这时可以上天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