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问题,水泵发热利害

楼主(2013-09-29):
我买的是某宝上的小水泵 大概几块钱的那种,我刚刚测试水泵  当水袋充满水的时候发现水泵超级烫,可以拿来煎鸡蛋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水泵是这样的,要么就只有弄铜管当水冷了。

楼主:
估计除了降压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几伏的电源,2S锂电的话,那温度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B:
此类电机的工作电压在6V以下    电机的工作电流也大 超过2A   你用什么办法降压   我是单独一俎电池供电 同时水泵加装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几伏的电源,2S锂电的话,那温度还是能接受的

3S的电池啊   电压太大了,只能降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类电机的工作电压在6V以下    电机的工作电流也大 超过2A   你用什么办法降压   我是单独一俎电池供电 同 ...

我自己想了几个办法
1水泵单独供电  这样电磁阀是12V的 要升压
2换水泵
3电磁阀和水泵并联  然后再加几个灯跟水泵串联
4焊接电阻或者降压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的电池啊   电压太大了,只能降压了。

3s的肯定发热,那水泵是6V电压的,要不换12V的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的肯定发热,那水泵是6V电压的,要不换12V的水泵

就是没找到跟6V一样的12V水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找到跟6V一样的12V水泵。。。

调工作电压12V的电机试试  只要电机固定孔与水泵孔距一样就行   祝你好运

网友C(2014-01-31):
电池(和其他设备共用的)——降压模块——电调——水泵/电磁阀——水袋

我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其他设备共用的)——降压模块——电调——水泵/电磁阀——水袋

我是这样的

我改用了2S电池,可以长时间工作了。。。之前用3S  一会就烫得下不了手

网友C:
电池容量也是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也是问题的。。

潜艇静态下潜的次数不多  一般就那么两三次  其他潜航都是舵效下潜的  所以水泵电池用得不多。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过几个是12V的  加个水冷套试一试

网友(2014-07-25):
建议你测试下水泵是否正常 1将水泵拿到外面 拿一盆水 先吸水下 看看 此时水泵是否发热 如果发热 说明水泵本身就过载 (电机不够)我认为 这样测应该水泵不会发热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你的水泵是在密封舱内过载的 举例说明 密封舱为封闭环境舱内气压为0 水泵吸水时 就如同你给自行车胎打气的道理 头几次轻松是因为压力小(此时压力在水泵范围内壳承受)越来越费劲是因为水泵吸水后密封舱里面的气压就会增高(此时密封舱压力=水泵吸进来水的总压力即大于)水泵会越来越吃不消 最后过载运行 发热=电没有通过磁能消耗掉转化成热向外消耗了 之所以没消耗是因为压力逐渐大于水泵的机械动能 最后结果就是直到水泵不转为止 电能直接靠热消耗掉 烧坏电机

网友:
补充 加水冷 不是没必要 但个人觉得是掩耳盗铃 对于潜艇而言电是宝贵的资源 我们希望电用在有用的地方 单纯加水冷等于你用电来给水加热 你的潜艇是热水器么?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解决根本问题 水冷只是辅助设施 说白了 它是保险措施 可以加 但不能用它来解决进排水的功率问题

网友:
你的水泵电源不要自配 一定要按照电机的额定电压点就下工作 这才是正常的范围内去解决问题 高于额定电压的电压电流都会损伤电机 如果在额定电流下效果不满意的话 那么就是电泵功率不符合你的需求 换大功率的电泵 不要用付出代价的方式解决问题

网友:
想自己做潜水艇,电磁阀在吗网上找不到??

网友:
如果你的总电源电压是12v的、水泵是6v的、可以用D-D转换模块、注意电流是否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