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换三叶桨

楼主(2013-09-29):
大神们,谁改过精灵的桨,我给精灵换了个三叶,结果发现它时不时抖一下,是什么问题?是否在开孔时偏了。我用的是8寸的三叶桨。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按道理应该做一下浆平衡,普通浆好说,可是这三叶桨怎么平衡?

网友:
换桨就不稳了

网友:

桨改三叶了,理论上升力大了。感度需要调低一点。

网友A:
三叶桨在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比两叶桨好的。在电机不更换的情况下,换成三叶桨之后转速可近似为不降低,那么三叶桨的一只桨叶转到前一只桨叶所花的时间比二叶桨少了三分之一,这样在在高KV值下三叶桨的桨叶容易划进前一桨叶的湍流中,引起振动

网友:
楼上好专业的昏西!

网友:
昏西透彻!

楼主:
谢谢,确实用振动,已经换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叶桨在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比两叶桨好的。在电机不更换的情况下,换成三叶桨之后转速可近似为不降低,那么三 ...

這麼說, KV值也不是越高越好了?
那, 應從什麼公式或算術計算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麼說, KV值也不是越高越好了?
那, 應從什麼公式或算術計算出來?

理论上讲:KV值越高,配尺寸越小的桨,效率越低(涵道就是最典型的高KV电机,超级耗电)
KV值越低,配尺寸越大的桨,效率越高

具体如何配合适,一般X宝上电机介绍中会有推荐用桨的大小和力效值。力效越大,效率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讲:KV值越高,配尺寸越小的桨,效率越低(涵道就是最典型的高KV电机,超级耗电)
KV值越低,配尺 ...

學習了, 就說明了KV值和槳的大小, 成反比的配合關係.
更進一點問.
那, 是不是只能靠著店主的推薦, 而沒有數學算術可以幫助?
例如是 KV乘以槳的尺寸, 除以槳角度數的2倍=動能效率   <----只是瞎說一個例算式
有這樣的公式嗎?
否則, 每次總是要依賴店主, 而且很容易信錯了壞店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麼說, KV值也不是越高越好了?
那, 應從什麼公式或算術計算出來?

就像很多东西都没有说绝对好坏一样,KV值的高低也没有说好坏之称,重点是要看应用领域。在产生同样推力的情况下,高KV值的动力配置会比相对低KV的效率要低一些,耗电多,留空时间减少。但是高KV值得电机加速能力更好,反应速度更快,所以抗风修正能力更强,这也是为啥S800evo用的电机比老版的S800电机KV值高的原因。具体用什么KV值得电机就看你个人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學習了, 就說明了KV值和槳的大小, 成反比的配合關係.
更進一點問.
那, 是不是只能靠著店主的推薦, 而沒 ...

常用的搭配就那么几种,大家常用的电机品牌也就那么几种。你上那几个电机的旗舰店看看就不会被骗了。
另外,这个帖子可能对你有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1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