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多旋翼FPV,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29):
    小弟一直飞电直3D,最近想在直升机上挂摄像机航模摄影,看了不少方案都不理想所以决定入多旋翼。在这之前一直有几个问题想知道的:
一:数传与图传是什么关系,各自有什么特点以及主要用途,飞FPV一般用哪种
二:OSD是否就是能在视频信号里加入类似高度电压之类信息的东西,如果是的话一般都能显示哪些信息
三:GPS天线是否在自动返航或者防止失控时才用,如果不做远距离飞行自动返航以及不失控的话是否可以不用(就是全时人工操纵)
四:多旋翼如何原地转向

以上几个问题望各前辈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飞fpv 用图传, OSD就是能在视频信号里加入类似高度电压之类信息的东西,一般都能显示高度电压和gps信息.
gps可以不用,第四个问题不明白

网友A:
我是新的,你第四个问题…
不是油门左右转就转向了吗?多旋翼很方便转向的吧…我倒…

网友:
第四个问题,那四旋翼来举例,四旋翼有两对旋转方向相反的旋翼。转向时,增加两个同方向(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的两个螺旋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的,你第四个问题…
不是油门左右转就转向了吗?多旋翼很方便转向的吧…我倒…

怎么用遥控转向我当然知道,因为飞过模拟器。我的问题是转向的原理是什么,这个想不明白

网友(2014-04-15):
第四个问题,原理其实很简单,飞机水平固定定钉时四个电机转速相同,当向左转头时左前方的电机转速快于其他电机,右前方电机转速慢于其他电机,自然就转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