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这事是运气好呢还是不好。。。。。。。。。

楼主(2013-09-29):
开始飞了一块电,很正常3d没问题。一块电完换上第二块电(间隔有1~2分钟左右)电调温度不高不到30度。然后通电第一次电机没有启动音,拔掉从插第二次没问题。起飞不到两分钟突然听到咻~~~~的一长声,飞机没动力了当时飞机离地3米左右。在我努力的挽救下保住了我的money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还好练了几天模拟器)、机机降落后赶紧飞奔带小跑来到机机前,一看我~~靠还在冒烟赶紧拔电。第一感觉认为是电调烧了,结果还好只是电机烧了。随便问问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不废话了上图 hyperion2221 3595kv

网友A:
幸亏鸡鸡没事

网友B:
你这是小马拉大车的原因吧,就是你用小电机装了大桨,电机负载太大,烧了

网友C:
只烧了其中一相绕组,说明并非过绕载,过载会使所有绕组变色。也并非电调缺相,缺相会使两相绕组变色。
应该是线圈局部短路造成的,全在绕线工艺和绝缘处理的问题上。
可惜了,LZ若不会重绕的话不如便宜出给我,绕好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亏鸡鸡没事

哈哈刚回血没几天,星期三那天就炸了两次只是没发贴而已。

网友:
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小马拉大车的原因吧,就是你用小电机装了大桨,电机负载太大,烧了

不会是负载过大的问题。5楼说的我感觉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烧了其中一相绕组,说明并非过绕载,过载会使所有绕组变色。也并非电调缺相,缺相会使两相绕组变色。
应 ...

看来大侠是高人啊,我跟你想的一样。我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会绕线,不过还好论坛里有大神们的教程.所以让你失望了

网友D:
电机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用亚拓售后服务经典一句话来描述是(使用不当)

网友E:
紅電線為啥最左邊破皮,最右邊連皮都沒啦??

网友F:
绕线不是很难的,自己看看资料就能自己搞了,我之前以搞过一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质量不怎么样

这个应该是蝎子代工的,质量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G:
是不是电调某一相直通了!要是线圈短路的话短路以外的部分应该不会黑!现在的情况是这一相线圈3个绕组全部是黑的。我怀疑电调有问题。楼主换个电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電線為啥最左邊破皮,最右邊連皮都沒啦??

皮是被我剥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绕线不是很难的,自己看看资料就能自己搞了,我之前以搞过一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蝎子代工的,质量大家都知道的。

绝缘没有做好,内部短路阻值变小,电流增大,我做过132KW无刷电机(其实就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器(就是变频器)遇到过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电调某一相直通了!要是线圈短路的话短路以外的部分应该不会黑!现在的情况是这一相线圈3个绕组全部是 ...

已换了电机转动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换了电机转动正常的

看来是我分析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我分析错了。。。

如果没错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没错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望不吝赐教

赐教不敢当。我说的你可以参考下,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最直接的就是电机不能正常启动,或运转不正常。但你电机能正常运转前面的应该没问题了!还有比较隐蔽的就是继续烧电机。可能内部程序问题在某一未之的状态下直通某一相MOS管不能关闭。这是我个人分析只做参考不对的地方大侠们别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赐教不敢当。我说的你可以参考下,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最直接的就是电机不能正常启动,或运转不正常。但你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LZ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网友:
几位大师来了很久没看到如此技术贴了,收藏啊

网友:
损失不大就好!这样的问题最不好判断!

网友H:
电调输出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输出没有问题吧?

能不能说说电调输出有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电调某一相直通了!要是线圈短路的话短路以外的部分应该不会黑!现在的情况是这一相线圈3个绕组全部是 ...

大神说说如果是电调的问题要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说如果是电调的问题要怎么弄呢

偶不是大神。我是是稍懂一点电路知识,也仅皮毛。。。要是还烧电机果断换电调

网友I(2014-06-24):
我的信箱lzy1964@371.net

我已经在您贴中点赞,谢谢啦,赞一个
能否给我一个GUTABA  6J的中文说明。谢谢。

网友J:
LZ不会修的话可以发来免费帮修,邮费自理。

网友:
唉我了个去的,一年没上论坛怎么我还降等级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我也是 电机直接给我搞烧的了 很大的烟 跟失火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信箱

我已经在您贴中点赞,谢谢啦,赞一个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不会修的话可以发来免费帮修,邮费自理。

论坛里大师们的帖让我可以勉强折腾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