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机型参数设置这样对不对?

楼主(2013-09-29):
y4机型,经试飞可以使用x4参数。但存在两个问题。
1.旋转回中时会晃一下,打算只用前两电机来旋转,尾电机填0可以么?
2.起飞前倾,需要减小尾电机动力,是不是可以填90?

网友:
好科幻的鸡鸡,这个是Y4还是什么?标题不错

网友:
过两天看我的v尾翼y4横空出世

网友:
用手机也行啊

网友:
折腾万岁、

网友:
还是这个帅

楼主:
刚刚跑去调试悲惨炸鸡!尾电机到80还是起飞时前倾,有时会扑倒。旋转只用前两电机或者后两电机都不行,都会导致回中晃动,而且晃动幅度很大,有两次直接侧飞好远才稳住。最后一次起飞飞机离地后自行顺时针三米半径画弧坠地……

楼主:
怎么飞都是炸啊!幸好机架够结实,今天没有损失。。尝试调整尾电机动力输出,60/70/80都是一样效果。把旋转横滚的尾电机都一起调过还是一样。旋转参数只能用前两电机,尾电机只要动必炸!两次都是起飞后飞机迅速向一边飞去,方向航向操作都失灵,只能关油门,
感觉x4是不能作为y4机型使用了……调参没反应啊

楼主:
还有飞的时候总是一抽一抽的感觉动力跟不上似的,很奇怪。明明动力富裕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