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技术,A2配合14SG怎么校准油门?

楼主(2013-09-29):
新上A2 ,巨型八旋翼 ,铂金60A,  郎宇5系EZO电机, 22寸正反桨 ,单轴最大拉力6.8KG,组到七七八八了,现在遥控直接和A2 对频  那油门校准怎么实现呢?

网友:
A2本身没有这个功能,你找个接收机先给电调校准就行了。

网友A:
靠……搞这么大型的设备,竟然不知道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搞这么大型的设备,竟然不知道油门行程校准?

搞多大和A2的油门校准有直接关系吗?A2系统 怎么来设置油门校准我还真不知道,  您知道否? 别和我说你认同你楼上那样的说法,找个其他接收做校准? 不同的接收,油门曲线能一样吗? 我拿个天地飞的接收也能和14SG对上频,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他来做油门校准呢? 那样的回复我想您这么专家级别的点评大师不至于认同吧? 那就请您把A2怎么做油门校准的方法分享下吧!难道是我给您上了一课?

网友B:
我也用的A2,我的油门行程校准是用的另一福特吧接收机与14SG对上频逐一校准的,校准后使用飞行正常。行程校准是电调记录所使用控的最小油门与最大油门量,与接收机没啥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多大和A2的油门校准有直接关系吗?A2系统 怎么来设置油门校准我还真不知道,  您知道否? 别和我说你认 ...

服了……我还真是认同上面两位朋友的做法呢……

楼主你有空多看看论坛帖子,恶补一下常识。

给你提示一下吧,油门行程校准,并不是要与所用遥控器的油门杆达到一致,而是要全部电机电调的油门行程一致,所以你用什么东西去校准是没有关系的,但别这四个电机用天地飞去校准,那四个电机却用Futaba去校准,这样不行。

网友:
又见烧卖大师了,昨天才看完你的越野车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了……我还真是认同上面两位朋友的做法呢……

楼主你有空多看看论坛帖子,恶补一下常识。

A2内置的接收会和其他接收的曲线一致?记录谁的最大最小点?让六个电调行程一致?你不知道电调出厂曲线就是一致的吗?飞控换个接收都要全部校准通道,如此业余的常识把我惊呆了,呵呵呵!

网友:
关注此问题,确实需要研究下,我下午开始装机。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A2,我的油门行程校准是用的另一福特吧接收机与14SG对上频逐一校准的,校准后使用飞行正常。行程校 ...

您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专业上来说,这个做法不合格,因为每一个接收机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郎宇5系EZO电机”请教楼主,这个电机的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专业上来说,这个做法不合格,因为每一个接收机都是不一样的!

你能有更好的专业办法?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专业上来说,这个做法不合格,因为每一个接收机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只能说你用的接收机太不专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2内置的接收会和其他接收的曲线一致?记录谁的最大最小点?让六个电调行程一致?你不知道电调出厂曲线就 ...

接收机只是负责解读收到的信号而已,行程曲线等参数是由发射机决定的,同一台发射机同一架模型参数,无论你换什么接收机,都不用重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只是负责解读收到的信号而已,行程曲线等参数是由发射机决定的,同一台发射机同一架模型参数,无论 ...

我真心希望您的回复是真理,可现实残酷,正好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实,同一遥控同一参数,A2接7008, 遥控器校准各通道一切正常,接着在遥控器模型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把遥控器调整到FASST制式直接与A2对频,问题出现了,在调参软件中油门通道最大值异常,多次遥控校准都没用,仍然异常,最后在DJI工程师的建议下,弃用原有参数,在遥控器中新建模型,问题解决,所有通道校准正常:奇怪了,如按您的分析:"同一台发射机同一架模型参数,无论你换什么接收机,都不用重新调整",那么很明显A2内置的接收机和7008解读的同一个遥控的同一个参数的信号是有区别的,那么按你的分析我用的A2内置接收机很不专业?·······但是我很信任大疆,所以我只能判定您的回复很片面··转而言之您很不专业··海涵 ···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破有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真心希望您的回复是真理,可现实残酷,正好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实,同一遥控同一参数,A2接7008, 遥控器校 ...

楼主是否考虑到是因为你的控有些地方设置不对造成的呢,启用新建模型其实用的是出厂默认值?这样就解决了问题,应该深究下去好好想想。

网友:
打开电脑看到LZ专业的回复不禁心生敬意,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LZ继续信任您很专业的大疆吧,我继续用很不专业的FUTAB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真心希望您的回复是真理,可现实残酷,正好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实,同一遥控同一参数,A2接7008, 遥控器校 ...

DJI工程不放假?有的话给下联系方式,我的GH3问题一直没解决,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考虑到是因为你的控有些地方设置不对造成的呢,启用新建模型其实用的是出厂默认值?这样就解决了 ...

同意您的看法,正如你所说就算遥控器有特殊设置,其实我也没什么特殊设置都是基础的设置,在使用7008的时候,系统是可以正常校准各通道一切正常的,而在直接使用A2内置接收的时候就不能解读这些设置,部分通道参数出现异常,那更加证明不同的接收解读遥控信号的时候是有区别的而不是和那些所谓专家说的和用什么接收机没关系,您说 是不是呢? 如果您认为A2集成的接收很差,您根本不会去用,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JI工程不放假?有的话给下联系方式,我的GH3问题一直没解决,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30号和他们联系的 ,他们还在上班的,不过现在··· 你只能等节后了,大疆管理类似外企,放假期间完全休息状态,连工作电话都不会接的,除非你能熟悉到有他们技术人员的私人电话!

网友:
遥控器到飞控(或者接收机)再到电调的信号,按道理应该每种飞控(厂家)都是不一样的。。只是我们都是用futaba的接收来校准。然后就能正常使用了,或许dji出的0-100的信号是和 futaba接收机一样的吧

网友:
其实我 曾经想过这样 校准的,先开遥控,再给wkm上电。电调先接着信号线。但是不接电池,用手动模式,然后解锁,油门再打到最高,再给电调接电,然后校准。。
但是我用接收机校准了都正常使用就没有试这样的

网友:
建议不要用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