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抖动厉害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29):
XA X650PRO原装动力+superx飞控普及版,开始试飞,没有挂载设备,飞行十分稳定。后来撞到树上,两个正浆断了一点点,不过还能飞。更换了仿apc的全套4个浆,挂了6500的两轴
舵机
云台
,用飞控增稳。用的是松下GF3的微单相机,飞了几次, 看视频感觉高频振动倒是不明显,但是画面摇晃得厉害,感觉是飞行器的原因,而且飞高一点就会飘,稳不住,似乎风的影响比较大。
问各位大侠几个问题:
1、浆对飞行器的影响主要有几个方面,摇晃得厉害,浆的原因有多大。
2、影响飞行器稳定性有哪些原因
3、其中m4
电机
发热比别的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4、无刷云台和独立云台控制器是怎么样提高视频画面的稳定性的

网友A:
浆要做平衡,看看m4电调有问题不,影响飞行器稳定性有风和自身稳定,

网友B:
我的也震动很大,
现在准备从这几点出手查问题
1.电机震动 2,桨平衡 3,带桨震动 4感度
不知道思路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