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整了个电火花打孔机,总结下心得——玩电火花就要不怕死(二楼增加电路分析)

楼主(2013-09-29):
最近整了几块锋钢锯条
给这玩意打孔真费事
于是就又整了个电火花打孔机
总结下心得
开始怕死,不敢用36V以上的电压
找了个20V的笔记本电源
能用
但是非常不给力
3mm的孔弄了半小时才打了1mm。。。
于是想想怕死的不是××党(我本来就不是D员)
搞个50V的电源开干
jj切了也就杯口大个疤而已
上了50V的电源那真叫爽啊~!
在1.8mm厚层的锋钢锯条上打个3mm的孔,2分钟搞定。

使用50V电压时给进可以很好的控制
给进慢点产生很小的火花,速度稍慢,但是打的孔精度很好。
给进快点产生很大的火花,速度很快,精度稍差。
视频中是慢慢给进的,17秒左右时候给进大了点,产生火花很大。

手动给进装置

做好的电火花机

工作中

成果

楼主:
一楼的心得是瞎写的
纯粹为了哄大家开心
50V没啥危险

电路用的是论坛里面看到的RC电路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中电阻主要是起限流的作用
为了防止工件和电极短路的时候烧坏了电源
次要作用是用来变频,电阻越大,电容充电时间越长,频率越低。
所以我尽量选用小的电阻
用电源电压除以电源最大电流,选了14欧的电阻。实际效果很好。
震荡是由电容和电极与工件之间放电产生的(个人观点,高手轻拍。)
简述下我对这个电路的看法,如有错误请指出。
电源上电后通过电阻R给电容充电
电容两端电压很快达到电源电压
电极慢慢接近工件
达到放电的距离时候电容放电
放电后电容电压降低,放电停止
电源继续给电容充电,当达到放电电压时候发生第二次放电
然后依次循环
所以综上所诉,减小电阻可以加快电容充电速度,提高震荡频率。
减小电容也可以加快充电速度,提高震荡频率。
当然,电容小了每次放电电量也小了,用大点的电极就不给力了。另外,在这个电路中用esr低的电解电容估计也是可以的

给进装置是手工控制的,实际使用效果很好。
用了一根光驱上的3mm导轨
还有3颗内径3mm的轴承
一个M3螺杆用于给进
还有一个用于回弹用的弹簧

给进装置是插到支架上去的
方便大幅度调整电极高度

使用时使用一根输液管浇水
用的是空调冷凝水
虽然没有去离子水好用,但是比自来水好多了
起码也是蒸馏水的级别
上面放了个桶,通过虹吸原理浇水的。

网友A:
没放在水里?直接干的吗?

网友A:
看老兄的电极好像不是黄铜的,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放在水里?直接干的吗?

仔细看,边上有根输液管浇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老兄的电极好像不是黄铜的,是什么材料啊?

电极是烙铁的烙铁头
看材质像黄铜
外面还镀了层防高温氧化的金属(买来就有的,不是我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极是烙铁的烙铁头
看材质像黄铜
外面还镀了层防高温氧化的金属(买来就有的,不是我镀的)

谢谢回复,俺准备买一个60V的电源干干,哈哈!!!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东西是什么原理啊?这样不短路吗?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进给是手往下按一下松一下还是拧螺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东西是什么原理啊?这样不短路吗?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进给是手往下按一下松一下还是拧螺丝啊? ...

二楼不是有电路分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不是有电路分析么?

楼主你好,我也在研究电火花

我有点疑问,就是你的进给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我的理解你的系统是,慢慢往下

到了一定距离,电火花开始放电了,然后腐蚀了,等于距离又远了

这时候因为距离远了,就不放电了

再次转动旋钮,让距离再次近,然后再放电

是不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讨论下

我看大家的电路图,都是用一个开关电源来做动力

其实我想,我们能不能用环牛?然后用桥式整流,在加上几个电容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线性电源

这样电容也有了,电阻也不需要了(电阻的作用靠环牛自身的磁耦合来实现)

一个线性电源,就可以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了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讨论下

我看大家的电路图,都是用一个开关电源来做动力

电火花打孔是正极被电蚀
用交流电的话要么不工作,要么电极消耗严重
然后用环牛的话频率才50hz,打孔慢得很
一般工业用的电火花机的高频脉冲都是Khz或者Mhz级别的
我做的这个是通过电容充放电产生的震荡,估计每秒没有上千次放电也有几百次
单独考虑两次放电的话,之间停止放电不是因为工件被电蚀后距离远了,主要是因为电容放电后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讨论下

我看大家的电路图,都是用一个开关电源来做动力

可以,坛内就有人做过发个贴

网友:
多年前我也做过,没成功

网友:
这种电路相对安全,第一是50v直流 第二 有变压器隔离 第三没有接地,接触单根导线不会触电。

网友:
没什么意义,做原理样机还可以,没什么实用价值。休孔方法很多,都比这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