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的天线被我扯断了[已解决!]

楼主(2013-09-29):
2013-09-29:
今晚手见,DEVO10的天线被我扯断了,天线已从ipex母头中全部脱落,请问tb上有可替代的天线可以买吗?接口的具体规格是什么?谢谢大家了。。。

2013-10-03:
于是在各位和自己的帮助下,买了sma-ipex转接线和sma的5dbi的天线. 苦等4天,顺丰终于把天线送到了。。于是有了下面的结果:

转接线的连接~ 外面那层套直接不要了,sma头可正好卡在里面而不缩进去.

然后将套锯掉一小段磨合后加粘在上面就可以固定住了~我去,粘胶时太鸡冻忘了对准,偏了...

比原来的长了不少,嘿嘿

实际效果还没全面测试,只是不能和之前的天线对比了,但小测一下十米外隔两道墙是木有问题的,至少说明天线起效果了,霍霍~

网友A:
2.4G的天线基本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天线基本通用

谢谢回复,我想也是这样,那多少db合适呢?

网友:
一般的2db即可吧

网友B:
最好上个图,
如果是转动轴以上的头部断了,可以在淘宝上的直接买带ipx头的2.4G天线,在原安装位置固定。
如果是根部断了,建议干脆直接改装,用ipx转sma的线,以后可以随便换天线。
详情可看我发过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个图,
如果是转动轴以上的头部断了,可以在淘宝上的直接买带ipx头的2.4G天线,在原安装位置固定。
...

谢谢,能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可少走点弯路了...我的是根部断了,已买了ipex-sma转接线和一根5dB的天线,坐等货到测试,霍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能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可少走点弯路了...我的是根部断了,已买了ipex-sma转接线和一根5dB的天线,坐等货 ...

已解决,顶贴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