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启动,执行测试命令提示mpu6000启动失败???

楼主(2013-09-29):
把它放窗户边测试gps,上个厕所回来就只有一个alive灯亮着拔掉再插也无法启动,但是能刷固件,不管刷哪个版本,插上都是只有一个alive灯亮着,无法连接,但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地面站terminal能连接,能出来apm加固件版本的提示符,在terminal执行tune测试命令,所有返回数据不管怎么弄都没有任何变化。有办法修复吗?
执行tune命令返回全部是0
执行ins测试返回错误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7次
ArduCopter V3.0.1] test
[test] ins
Hit Enter to exit.
INS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PANIC: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网友:
mpu6000可能由于焊接不牢固,震动使某个地方出问题,解决方法是重新焊接一遍mpu6000

网友A:
请看第6课 第7课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第6课 第7课教程。

我看了,不行,返回去换了,对了,能把所有视频的地址给我吗?我在论坛上不能直接看,有几课百度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