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DYS无刷云台的朋友,使用感受!

楼主(2013-09-30):
请教用过DYS无刷云台(带4108电机的那款)的朋友,使用后感觉怎么有样啊?最好还能说一下载机的配置和飞行时间,谢谢哦!

楼主:
用的人不多吗?

网友A:
DYS的不错 youku去看看视频 21倍光学变焦都不会抖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YS的不错 youku去看看视频 21倍光学变焦都不会抖 的

那是人家调的好,不过设计有缺陷可能,我有微单的,微单上面要压块板子才行,要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人家调的好,不过设计有缺陷可能,我有微单的,微单上面要压块板子才行,要不抖

怎么压的?是否方便来张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压的?是否方便来张图片?

稍等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稍等哈

我也等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等着呢+

照片来了,抱歉兄弟,昨晚有事呢, 装个这个小压片,压住相机,就不会抖了,至少我的是这样的,没有压片,参数很难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压的?是否方便来张图片?

照片已经传了,抱歉啊,昨晚有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已经传了,抱歉啊,昨晚有点事。

十分感谢!按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本身固定相机的机构并不能很好的起到相应的作用,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按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本身固定相机的机构并不能很好的起到相应的作用,对吧

差不多吧,还有2个用同样云台的也是这么做的,要不参数还真没法调好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吧,还有2个用同样云台的也是这么做的,要不参数还真没法调好来

请教您的相机配置,是5R+16-50吗?

网友:
我也想买个这样的云台用用,参数能报一个让大家共享吗!我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DYS3轴,觉得固定相机就底部一颗螺丝是比较单薄,而且5n另一边微接触底板,容易引起震动和噪音,我垫了一块橡胶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绑一下比较稳妥,这个应该在设计上考虑到

然后,3轴都开,如果挂载板斜到一定程度,不到45°,3个电机都会抖起来,不知道是硬伤还是参数没调好,只开2轴,禁用航向轴就没事,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来了,抱歉兄弟,昨晚有事呢,装个这个小压片,压住相机,就不会抖了,至少我的是这样的,没有压片, ...

请问遥控接收机如何与驱动板连接能指教一下吗?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总觉得俯仰转轴就靠电机轴一根有点不靠谱,另一端还是得有一根轴。

楼主(2013-11-03):
引用 网友B:
照片来了,抱歉兄弟,昨晚有事呢,装个这个小压片,压住相机,就不会抖了,至少我的是这样的,没有压片, ...

请教一下,是不是能麻烦你将你的感度、电机功率等参数告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不是能麻烦你将你的感度、电机功率等参数告知,谢谢!

没问题,明天好了,今天太晚了,云台在楼下,不过我也没调过,这个云台买来到现在就飞了1一次,没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明天好了,今天太晚了,云台在楼下,不过我也没调过,这个云台买来到现在就飞了1一次,没时间啊
...

十分感谢

网友:
感觉这样的云台调参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来了,抱歉兄弟,昨晚有事呢,装个这个小压片,压住相机,就不会抖了,至少我的是这样的,没有压片, ...

能给个参数吗。。我用5R+16饼干

网友(2013-12-11):
dys云台小改动还是不错的,调试方便,

网友:
加我的QQ:474822426,ok

网友:
自已買了二組,2軸和3軸,都有不用了!結構問題,鎖相機底板設計不好吃力點不足相機穩固性不足+只用單支臂真的是這款最大傷害。個人經驗除了狗外用單支臂ok,微單還是用雙支臂吧!也有優點啦,就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