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的450 尾部震动(附上冰人450机身装机)

楼主(2013-09-30):
尾部震动 旋翼头取掉   检查尾部震动(不装尾桨的情况下)满油门几乎感觉不到震动 可尾桨一装上 半油门多一点点手了拿不住了(高速的时候就会产生频率高的金鱼尾、特别是无副翼  震动 简直就是天敌啊)
这下就开始了我漫长的排震工程
1、尾桨轴  换了3根                         没效果
2、换尾桨(重量误差在0.01G内) 换了3对 没效果
3、换轴承 我连尾波整个都换了一遍    没效果
4、尾桨贴胶纸                                没效果
5、拉紧皮带换皮带                           没效果
6、 拆尾桨夹(重量误差在0.01G以内)没效果
7.全拆了 一个部件一个部件慢慢装       没效果
今天看了一个帖子 说是做静态平衡 首先是 中联静态平衡 然后上 桨夹静态平衡 最后是上好尾桨后的整个静态平衡
好吧 我真的只有这个办法了

上面这个方法 今天又事情没有来得及试试  今天看了 广大模友的回复  感谢大家的出谋划策  有些方法还是可行的 等问题解决后 我一定把问题的原因 以及解决办法 贴上来
总的来说 这两天还是学到了不少  应该只要是尾部震动都能解决了----------------------------------------------------------------------------------------------------------------------------------------------------------------------------------------------------------------------------------------------------------------------已经10月2日了 重新购进了KDBB尾桨  无限调试 调到 11点  该震的还是震啊  无语了 还是那半油门前以及半油门 没问题 半油门后(没装旋翼头) 还是震得不得了啊
放弃的心都有了 谢特~ 我用的花牌KV3980/11T的斜齿 121T的主齿 不会是速度太快了吧   每次满油门 机机都是用力咆哮 (可不装尾桨 满油门依然没什么震动)计划再购进新的配件  再震的话!   震了再说吧  最近段时间玩模型 老不顺 跑个船 插进水里 等了半个小时才起来 差点祭河神了 报销了电调电池 满满的都是泪啊
10月3日  今天依然继续排震  依然 不上旋翼头  依然过半油门后 强震  不管了 刚刚好7字头旋翼头到了装上就开整  、结果在飞行的时候超过半油门没发现太大的震动
难道就这个OK了  我还没找到原因呢   难道是因为没上 主旋翼 旋转速度过快导致的 不明白总的来说 能飞了 明天试试3D

楼主:
希望能成功  要不国庆只能飞有副翼了

网友A:
  尾桨的刚性如何? 是否是那种仿KBDD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的刚性如何? 是否是那种仿KBDD的桨?~

用的 飞跃的塑料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 飞跃的塑料桨呢

  450的塑料菜刀桨! 差别不大的话因该在其他方面找原因!比如尾桨夹里面的轴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的塑料菜刀桨! 差别不大的话因该在其他方面找原因!比如尾桨夹里面的轴承!? ~

目前手上 2个冰人的总成 一个全新 一个9.8新
只有明天继续调整了 总之是(ˇˍˇ) 想~了很多办法了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手上 2个冰人的总成 一个全新 一个9.8新
只有明天继续调整了 总之是(ˇˍˇ) 想~了很多办法 ...

  嗯~  直机维护调试就是排除万难! 只为爽飞! 祝爽飞十一!  解决后来报一下原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直机维护调试就是排除万难! 只为爽飞! 祝爽飞十一!  解决后来报一下原因 ~

解决后 一定 报告结果 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你尾轴同心度怎么样?我换了若干根都不行,下血本买了两根亚拓的尾轴,尼玛花了我8块多美元。

网友:
换尾中联和尾桨夹吧,可能有变形的。我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以前也有人出过你这样的问题,问题是尾前座固定尾管松了,换一个尾前座就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观察一下震动方向,如果为垂直方向上下震动,则应作一下动平衡,如果为左右震动则考虑中联轴不同心或桨夹孔不同心。

网友:
也有可能是偏门问题:可能是拉杆引起的共振,调整下拉杆限位环的位置看看

网友:
RE: 无赖的450 尾部震动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有人出过你这样的问题,问题是尾前座固定尾管松了,换一个尾前座就好了

尾管夹紧着确实震动要小点

网友:
蟹爪一定要检查,尤其是比较硬的地,蟹爪其实很容易变形,炸鸡尾轴如果弯,一定要查蟹爪~

网友:
尾传动轴振,装上2-3个轴承就好了!!!不要用一个!!
那一个的位置不要再正中间,要错开共振点

网友:
看看尾轴有没有弯,换一根尾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