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想改进,电机电池

楼主(2013-09-30):
不知道是外传电机省电还是盘式电机省电。我是DJI550机架NAZA V2的飞控,DJI原厂30A的电调恒力2212KV980的电机起飞挂狗3浆是APC1047重量2650克花牌14.8V5000毫安的电池可是飞行时间就几分钟而且电机还有微微烫手的感觉,我想改进不知道高手吗有什么看法,我想有哪种电机要节电的箱高手指点请教

网友A:
用3S8000mah电池,1047用4S不合适

网友:
2212KV980的电机只配3s电池,重量2650克是不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S8000mah电池,1047用4S不合适

这是什么原因,电池和浆有什么搭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电池和浆有什么搭配吗?

当然了 不然干嘛不用1米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S8000mah电池,1047用4S不合适

4S5000毫安的电池配什么浆和电机最合适。机架要多大的拉力最强悍

网友:
引用 楼主:
4S5000毫安的电池配什么浆和电机最合适。机架要多大的拉力最强悍

3S用1038  4S用8045
桨直径越大效率越高、想要大拉力,能有多大做多大,桨能多长就多长,只要桨尖不超1/2音速。电机参数也要配合

网友:
550机架最大只能10寸桨
但是用更大的机架需要更大的电机和桨和电池,携带也不便
看你打算用来干嘛了
25寸的碳桨 一千多一个了

网友B:
动力配置需要整体想,根据载重电池等等要提前进行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配置需要整体想,根据载重电池等等要提前进行规划。

谢谢,我想先肯定好用多大的电池在做改进,我现在是用4S  5000毫安的电池,用什么型号的电机最适合啊

网友:
2650克,如果是六旋翼,建议用X3508-700KV加APC1147,有很大的余量,4S5000毫安时15分钟以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C:
都是外转子电机,没有用于多旋翼的盘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外转子电机,没有用于多旋翼的盘式电机。

那4822盘式的电机不是很多人用于多旋翼的机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