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种板子输出电流最大多少

楼主(2013-09-30):
这种板子输出电流是多少,最大能带动什么的电机

网友:
散热好的情况下最大2A,一般情况1A

网友:
搞神马云台呢

网友:
上近照,看看电路和芯片才知道!

网友:
查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带动4215的电机

网友:
大电机供电必须要稳压10V才行

网友:
查下电工手册上面有,看PCB覆铜线路的粗细,目测不会超过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输出4a

难怪降压模块烫手,原来电流这么大?

网友:
最大输出4a????阿达的参数准确吗?我看没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