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问题!求解!

楼主(2013-09-30):
地图刷不出来啊。。。显示GPS NO FIX。。但我的GPS连接良好啊。。

网友:
没网络呗,GPS没信号

网友:
电脑要能正常上网,最好连上宽带。

GPS天线要在室外,起码在窗边。

网友A:
对,要拿到窗外去,请看第7课。

网友:
no fix是没星的意思。要到外面才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要拿到窗外去,请看第7课。

谢啦,什么第七课??

网友:
地图的选择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什么第七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第七课

网友(2013-11-04):
您好,我是航模新手,也在使用APM和Mission Planner我能请问一下,怎么导出.log文件,只包含我所需要的姿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