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DX6I配MCPX 的一些小问题~在线等啊

楼主(2013-09-30):
1,昨天入手一台MCPX V2板,通电后,三个线型舵机一直吱吱响,带动的小齿轮也转,但是升油门都正常,这个是正常的吗?哦,对了,对频后也是吱吱响。
2,我用的是DX6I的控,有没有大师给我一套柔和点的螺具曲线,在家练习的时候,下降总是太野蛮了
3,我是自己潜水的联系的,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如何在DX6I上确定0-螺具啊!!!

在线等各位大师的答案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控我没用过,等用个的上线告诉你吧

网友:
和控无关,你听到的吱吱声是舵机中高频电流引起的,正常,可无视!

网友A:
dx6没用过,不过都说飞mcpx够了,哪怕是山寨的。
舵机吱吱响的问题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三轴陀螺敏感,直线舵机一直不停地在修正
新手的话,一般飞普通模式练习,螺距曲线可以设置的柔和一点,比如-2/2/5/7.5/9,不懂的话看下面一条,油门的话偷懒可以默认的一条对角线就行了
螺距曲线的设置是这样的,首先你把螺距曲线设置成一条对角线,也就是-100/-50/0/50/100,然后把油门推到50(记得熄火或拔电机线),把飞机的大桨螺距调到0度,然后油门回0,把大桨螺距调到-9度(小飞机9度一般够了),然后把油门推到100,正常情况下,大桨螺距应该是9度。然后,我上面所说的-2/2/5/7.5/9的曲线大约就是-25/25/55/85/100
还不清楚的话可以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dx6没用过,不过都说飞mcpx够了,哪怕是山寨的。
舵机吱吱响的问题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三轴陀螺敏感,直线舵 ...

旁听学习了,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WOKAO 大师的讲解,虽然没怎么看明白,御临天下大师说的,让我的小心稍微放下点,刚通电以为板坏了~
,wokao大师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大桨具调到0度,这个怎么调啊?谢谢

网友:
调拉杆,可以拧,貌似mcpx默认应该调好的

网友:
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