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修复尾管,新手福音。

楼主(2013-09-30):
当尾管被撞弯,手头上又没有备用的,分享紧急修复尾管的方法。找个三轮车辅条,螺丝大小与尾管直径相当,先把尾管适当弄直,再把辅条螺丝强行打入尾管凹处,把凹处顶起。再把尾管适当弄直一点。慢慢地就可以弄平弄直了。外观虽不能与好管相比,但也可以用,不碰到皮带就行了。对新手来说可以节约成本。如果管弯了,不要用两手顶着膝盖去矫正,而是放在地板上,一点一点去压,这样可以防止矫正过猛过大而使管子报废。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精神可嘉

网友C:
这样的辐条要比这尾管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辐条要比这尾管难找吧

从网上买尾管,要等待几天,再说尾管要钱的,虽说不高,可炸几十根,也是不小的开支呀。辐条嘛,到大一点的五金店自行车柜台都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谢谢鼓励!

网友D:
想法固然不错,但是尾管好像也不贵,皮传还将就吧,只是不好看,轴传还是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固然不错,但是尾管好像也不贵,皮传还将就吧,只是不好看,轴传还是换吧

应急,当你买的10根尾管正好用完了,专门花钱去买尾管,时间上来不及,特别是外地户,只能从网上购买。

网友E:
我都是直接用8MM的不锈钢的粗刚直接插进去,用力插几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直接用8MM的不锈钢的粗刚直接插进去,用力插几下就好了

你的方法更好,8mm粗钢也好找,到电焊店就有,呵呵,同乐。

网友F:
看来万能的模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强悍,但是还是觉得没太大的必要。难道心情就那么急迫的要修复好马上就飞吗?这个瘾未免太大了。如果因为节约一根尾管造成炸机时间就得不偿失了。尾管是铝合金的。折弯了有硬伤。强度会下降好几倍。LZ的创新还是很好的。(节约就是为用更多的米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万能的模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强悍,但是还是觉得没太大的必要。难道心情就那么急迫的要修复好 ...

你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必放在心上,发现有裂缝的绝对不能用了,毕竟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哦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艺  不错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路过帮顶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帮顶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学习学习

谢谢鼓励

网友M:
好方法,尾管凹了就这样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方法,尾管凹了就这样搞吧

对,如果管弯了,不要用两手顶着膝盖去矫正,而是放在地板上,一点一点去压,这样可以防止矫正过猛过大而使管子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