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的种类,哪个更好上手。

楼主(2013-09-30):
如题,本人新手,正在练XTR,练了好几天了,总感觉很难控制,都有点不想练了。是不是换个
模拟器
更好练一点?听说都用凤凰模拟器。请老鸟指教

楼主:
自己先做沙发,坐等老鸟解答

网友A:
凤凰OK。
难度可以调节(降低模拟速率即可。默认为100%,调至60%练习很轻松!)
供参考。

网友B:
我也在练凤凰悬停,感觉还可以,就是没找到练航线和3D(当然,是以后的事的设置。

网友C:
凤凰吧,比较真实。要不G6行。

网友D: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E:
SUPER CP 耐摔
别模拟器 不一样的

网友F:
个人感觉~固定翼用凤凰~方便好用。直升机用XTR。
因为凤凰里面飞直升机感觉有点像装了飞控,基本上直接推油门起飞,漂移也很小。。。而XTR里面直升机乱动得非常真实

网友G:
模拟器就凤凰吧,我用了别的感觉都不是那么回事儿

网友H:
凤凰首选。

网友I:
我刚入模 在联系凤凰模拟器

网友J:
练模拟器严格说不在于什么软件,持之以恒的坚持是最重要的。偶尔飞飞模拟器,叫玩儿。但要是练,是很枯燥的。没有毅力,就不能成功!

网友K:
凤凰,G4都不错,主流

网友L:
同意3楼14楼

网友M:
主流的几种我都飞过,g4更接近真实手感

网友N:
我练的飞鹰,太烂了,准备上凤凰

网友O:
凤凰还不错的

网友P:
模拟器那个是根据自己校正和自己喜欢使用的种类而定的,例如G4这些都是一样的

网友Q:
想玩八旋翼,请问用什么模拟器练手好?谢谢!

网友R:
凤凰首选。。。

网友S:
我一般推荐凤凰模拟器给别人

网友T:
顶三楼船王!

网友U:
不说别的,凤凰的安装就比较简单!我刚开始,用的就是凤凰的

网友V:
凤凰模拟器不二选

网友W:
我一直用的凤凰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