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尾翼部分很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30):
如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被封了呀!

网友:
尾轴弯了吧

网友:
垂尾?上下抖还是左右抖?上下抖可能是尾轴弯了,或者尾桨不平衡;左右抖的话,不知道是金鱼还是高频振动?

网友:
感度过高7

网友A:
1,减小感度,我的是28。2增加尾固定环个数,能提高感度。3,尾舵机臂减短有助于提高感度。

网友:
如果能确定尾巴是抖而不是摆,就检查尾传动轴的轴承位置,不能在的正中,要错开中点1CM左右,也不能太偏,最好用轴承胶固定。450L的尾管比较长,这个问题会被放大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小感度,我的是28。2增加尾固定环个数,能提高感度。3,尾舵机臂减短有助于提高感度。

正确,,,减少感度可以!!!全新机,都未飞过,尾管无问题的!!是左右抖

网友:
左右抖就感度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