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开了增稳

楼主(2013-09-30):
JJ离地1米后开了增稳 推油门JJ不升高 油门推大了机身就发抖就停在原来的高度 请教前辈NAZA H是这样的吗?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A:
什么配置先说说

网友B:
naza-h有个功能叫做增稳可以飞着飞着开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先说说

飞越PRO机架 恒吉舵机X3 FUTABA9257锁尾 NAZA H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h有个功能叫做增稳可以飞着飞着开启的吗?

必须在悬停的时候才能开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在悬停的时候才能开启

请好好研究说明书。我几个月前研究的时候那个叫做“模式”。启动时候是必须手动模式,然后启动之后飞机飞上去之后可以开启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这个时候油门是锁定的,螺距可控。

网友:
你的情况看似开了模式之后螺距变化小,在调参里面调节的。好久没用naza-h了,具体哪个位置不好截图给你。你好好研究下naza说明书还有调参那里也有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好好研究说明书。我几个月前研究的时候那个叫做“模式”。启动时候是必须手动模式,然后启动之后飞机飞 ...

谢谢前辈指教 以后希望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