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owermill老师教我做斜面和倒角。。。

楼主(2013-09-30):
现在在公司上班,脑子里全是这个,不解决一下我就要急死了。求大师教!
公司电脑没pm,我就用3dmax画了个示意图凑合看下!

如图这个工件其实很简单,有一个斜面,和一圈倒角。

楼主:
按理说要用倒角刀来加工倒角,但我想使用球刀或者球鼻刀(其实就是想不换刀,用一把球刀/球鼻刀加工斜面和倒角) 要求不高,这个倒角就1mm而已。

使用偏置区域清除策略,用边界来限定加工区域

楼主:
选择斜面或倒角的面作为边界,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由于刀具中心无法出边界,导致实际刀具可活动范围非常小,斜面加工不完整,越陡的面就越无法加工。如图,应该看得很直观了

楼主:
于是想到扩展边界,好让刀具有足够的空间走刀,这样才能加工完整个斜面/倒角。但是问题来了:操作了半天,发现边界很难控制。几种边界选择类型,要么选定起来非常麻烦,无法选准确的选到我要的区域(轮廓边界);要么就是方便选择但是不带扩展功能(自定义边界)

楼主:
这个时候,我觉得:用边界也许是错误的(不合适的)方法。做个斜面/倒角应该不至于这么繁琐吧?(我不怕繁琐,问题是繁琐完了还不成功)
正确做法应该是?

网友A:
把毛坯设置大一些(比你实际的毛坯要大几个毫米)看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毛坯设置大一些(比你实际的毛坯要大几个毫米)看看可以不。

和毛胚没关系呀,毛胚只是毛胚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毛胚没关系呀,毛胚只是毛胚而已

我以前遇到的是边缘一圈不切削,总是残留一块,后来把毛坯设置大一些以后,就切干净了。

把毛坯设置比实际毛坯大一些,用区域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的是边缘一圈不切削,总是残留一块,后来把毛坯设置大一些以后,就切干净了。

把毛坯设置比 ...

是的,边界会受毛胚影响。
但是我现在完全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和这个地方有没有关系

网友:
正好被挡住了

网友B(2022-01-20):
可以用边界偏置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边界偏置一下看看行不行

这么多年的贴子都挖出来,powermill做这个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