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雕刻机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2013-09-30):
想自已DIY台小雕刻机,请教前辈们雕刻机滚珠丝杆一般用多大直径,螺距用多大的还有步进电机用多大的,步进电机如何配丝杆,谢谢。

网友A:
丝杠无疑是1605,便宜量又足。配57的步进电机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无疑是1605,便宜量又足。配57的步进电机就够了。

请问1605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直径16,螺居5

网友:
我建议,LZ 还是 多多学学,多看看相关资料再下手吧,丝杆,步进 选型,看你做多大的机器了,甚至于对丝杆的一些概念都模糊不清,所以建议多学习先,磨刀不误砍柴工,也免得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