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的三秃子好还是猎豹奸击炮哪个好呢....纠结....

楼主(2013-09-30):
HL的三秃子好还是猎豹奸击炮哪个好呢....纠结....
求推荐,求二手~

网友A:
这俩车 我都很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车 我都很喜欢的

推荐一个吧~~~资金有限...嘿嘿  唯一纠结的就是 三秃子不能打bb 而且履带...貌似太细 不知道是可拼接的么?

网友:
豹G吧,与猎豹车底盘相同,越障力强,不易掉带(小改动),红外 BB版都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吧~~~资金有限...嘿嘿  唯一纠结的就是 三秃子不能打bb 而且履带...貌似太细 不知道是可拼接的么 ...

三秃子履带是可拼接的  而且车体有型 车速快

黑豹中规中矩,普普通通。

网友C:
果断黑豹g,车体高,外形富有美感,帅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断黑豹g,车体高,外形富有美感,帅气

hl设计者残障,把前底盘装甲倾斜作了个大错误,实车上下相对垂直线是55度,hl上车体也是55度 下体是35度,严重错误,因齿葙关系??看老外改的,也是用hl齿葙,下装甲接近完美,须然作者没描述改动後倾斜度多小,但看着差不了多小,视觉确实顺眼了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秃子履带是可拼接的  而且车体有型 车速快

黑豹中规中矩,普普通通。

三秃是个小子,黑豹是个成人,长度与虎王相同,稍窄了点而已,抓地能力三秃没跟得上,价也相差不多,越大越相对便宜

网友:
豹G好车,值得一改

网友:
我收了恒龙黑豹,首下装甲必然是要改的。还没来得及。如果楼主对猎豹的首下装甲错误不在意的话,那猎豹不错

网友:
猎豹有二点重大错误,下前装甲 主炮不能横向摆动,二点改造都是折腾活

网友:
买三号吧,改造也简单。豹式HL 的话,估计把路轮整齐了都费劲

三号玩高兴了还有金属底盘可以升级,HL 豹底盘基本废的

网友:
三秃子吧

网友D:
猎豹不止是首下装甲错误 猎豹的底盘和车体是比豹G长的 最后个负重轮和诱导轮之间的空隙比豹G大

网友:
3号升级件多。。。改造空间大。。。

网友:
尤其是金属件。。。

网友(2013-11-20):
3型准还是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猎豹不止是首下装甲错误 猎豹的底盘和车体是比豹G长的 最后个负重轮和诱导轮之间的空隙比豹G大

受教受教!!!

网友:
3号是造型不错但车内空间小,无法用恒龙打BB弹波箱,猎豹最大缺点是首下错误,其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怎么这么没主见。。。自己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是我果断黑豹,因为小三玩过了。坛子里 黑豹确实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