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电混动的四旋翼设想

楼主(2013-09-30):
多旋翼只见过电动的,所以续航时间短。
搞油动的,会有很多人说有这样那样的难度。
那么搞油电混动的怎么样?
如果你想搞个大点的、飞的久的模型玩玩,那请你参与讨论。

油机100~300瓦,电机30~100瓦
直接上直机模型的旋翼(螺旋桨),按总距方式调节升力。
4油机,4电机
油机由于有差异,所以要匹配油门动力曲线。(遥控是1个油门)
电机还是按照多旋翼方式遥控。

油机提供主要升力,电机则负责平衡和运动方向。

混动的方式是:油机电机可同时、也可单独参与工作。

欢迎大侠投稿、顶贴。

楼主:
采用变距桨来提供升力。电机的提供升力这部分是通过油机来替代,电机专注于飞行器平衡和运动。

网友A:
油动四旋翼,我看过介绍的,在电动普及前就有了
油动必须变距,因为发动机速度响应很慢
既然变距。。。干嘛不直接直升机?
300W推力不到2kg,4个发动机4个电动机?
油机大排量才有重量优势,小松26CC才1.7kw,重 量:1770g
只能有一个发动机,力矩传到4个轴上
多潜水,多翻老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动四旋翼,我看过介绍的,在电动普及前就有了
油动必须变距,因为发动机速度响应很慢
既然变距。。。干 ...

不能只有1个发动机,功效低,同样功率的直升机要比多旋翼载的更多,所以多旋翼必须多发动机,提供更多的功率。
电动多旋翼其实也是多动力结构,电池只相当于油箱而已,核心还是提供动力的电动机。所以单发动机的多旋翼可以不用去费脑筋,没意义。

四旋翼飞行器的其中一个特点在模型中并没有被发掘出来:安全性。当发生故障时,多旋翼可以变形为2旋翼飞行器来飞行。
模型电机设计应该按照2倍重量以上的要求考虑,即:4个电机提供的动力(升力)超过2倍以上的重量。
出现故障,四旋翼变为双旋翼飞行,可以满足安全降落,这就是安全性!

这个安全性是以往飞行器不能比拟的。

网友:
應該不行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只有1个发动机,功效低,同样功率的直升机要比多旋翼载的更多,所以多旋翼必须多发动机,提供更多的功 ...

出现故障,四旋翼变为双旋翼飞行,怎么平衡?
同样的功率,4个发动机和1个发动机哪个重?
多潜水翻贴
转速越快桨效越低,50%推力和100%推力效率差很多2个旋翼负担4个旋翼的载荷,还要能平衡,单发就要有支撑总重的推力
1万个发动机 是不是航空母舰飞起来了?1万个不行100万个
飞行原理、螺旋桨效率、热机效率功率、电机效率功率、主流发动机电动机的推重比、前人已经做出的成功。。。都研究研究再反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只有1个发动机,功效低,同样功率的直升机要比多旋翼载的更多,所以多旋翼必须多发动机,提供更多的功 ...

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故障,四旋翼变为双旋翼飞行,怎么平衡?
同样的功率,4个发动机和1个发动机哪个重?
...

开来焦点不一样。
首先多旋翼一定是最不经济的飞行器,所以不能和直机、固定翼在效率上相比。
假设起飞同样的负载,那么四旋翼4台发动机的功率必须要其他大很多,是2倍、甚至更多倍的关系。
本身多旋翼就是个特殊类型的飞行器,所以是用在特定用途的,在飞起来前,谈论和其他飞行器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

最简单的说:4台发动机多旋翼只能按照2台发动机的动力考虑载荷,而且要有余量。

变距桨是定速运转的。

平衡的问题太简单了,v-22能平衡,这就不是问题。可以看看四旋翼飞行器的动平衡(螺旋桨损坏的时候),网上有视频。

构想的是按油机.....,电机只是必要的平衡和弥补油机的反应速度。

继续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故障,四旋翼变为双旋翼飞行,怎么平衡?
同样的功率,4个发动机和1个发动机哪个重?
...

看看支奴干

网友B:
油的不错  早就想做 没时间  结构有点小复杂  整体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的不错  早就想做 没时间  结构有点小复杂  整体很简单

有兴趣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可以一起探讨

结构很成熟,有思路和方案 ,主要是飞控选择设置

网友:
我QQ1139564061  有兴趣可以聊聊 ,还有其他飞行器的一些思路

网友(2013-11-09):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C(2013-12-10):
这个就是现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现成了

感谢,这个很有用,虽然我还没开始做,但至少不用去证明理论的可靠性。也直接否定了我关于油动无法小型化的观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很有用,虽然我还没开始做,但至少不用去证明理论的可靠性。也直接否定了我关于油动无法小型化 ...

关注油动,以后可以做成载人的

楼主:
我qq5694002,载人的我在搞,有兴趣共同研究吗?

网友D:
直接跳过油动,直接上涡喷好不?

网友:
有想像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跳过油动,直接上涡喷好不?

很好,没钱,况且涡喷的尾流温度太高,需要特殊场地才能起降,还是没钱。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好,没钱,况且涡喷的尾流温度太高,需要特殊场地才能起降,还是没钱。呵呵。

有钱你也没技术驾驭吧…………哥们,说笑你还真想了,潜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你也没技术驾驭吧…………哥们,说笑你还真想了,潜力不错

有钱还自己开,开玩笑。高帅富啊

网友:
四轴搞油动是舍近求远。大量增加传动组件变速组件。再牛X的机械件,速度能反应过电子件?
前两天看新闻,最新的技术已经能让电池的能量密度和油不相上下了。网上有新闻,电视上也有播。
如果这个技术能成熟运用,电动车和电动飞机理论上会很快的在近几年从小范围探索成为成熟应用。
四轴飞行器如果上了油动,长处尽失,多轴飞行器电动是趋势。

网友E:
重要的还是控制系统。能让你这一套协同工作。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弄的稍微大一点的发动机,给主桨做升力,同时用发动机发电,驱动周边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要的还是控制系统。能让你这一套协同工作。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弄的稍微大一点的发动机,给主桨做升力,同时 ...

也许可行,需要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现成了

好东西这个是5轴了 ,想法太神奇了 不错

网友(2014-01-18):
话说贫僧向来不太说话的 看到一些观点还是想反驳一下 由于四轴是靠电路自动平衡的 所以相比其他类型飞行器优点多多 如果能实现油动那最好不过
第一 不是不是发动机越多越好  发动机越多同时重量增加 只有增加排量才是解决办法  有人说用涡喷 那玩意输出转速特高 要做减速箱很麻烦的
第二 楼主好像忽略了机械传动 机械传动都有损耗的 而且很严重  所以你看固定义飞机基本上都是发动机输出轴直接接上螺旋桨
。。。。。。。。。。。。。。。。。。。。。。。。。。。。。。。。。。。。。。。。

楼主:
机械传动损耗大这个是事实, 但这个好像不是能够否定的理由,除非肯定损耗到飞不起来。好像这个也不可能。
反正是个玩,玩点花样还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啊。

网友G:
额 说错了 想说的没有说 楼主误会了
首先认同楼主的想法 其实贫僧觉得这个想法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在四轴中心直接加装一套直升机的共轴双旋翼来提供主要升力 四轴四个旋翼负责平衡怎么样呢  相当于四轴跟直机的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额 说错了 想说的没有说 楼主误会了
首先认同楼主的想法 其实贫僧觉得这个想法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在四轴中 ...

呵呵,也行。

网友:
这样的构想……  四^轴即使是要玩油电混合,方案也应该是用内燃机发电,然后通过整流滤波,再驱动四个电机运转的吧……

网友:
祝楼主早日成功。如果是一台发动机的话,我个人以为飞行时间不会太长。十七楼的摩友提供的视频上,可以听见那个四轴发动机的声音很高。由于一台发动机要提供全机总重量的动力,那么燃油的消耗就少不了。

网友:
油动多轴根本就没有必要,油动多轴所有的特性 直升机都能做到 并且做的更好!理念都是错误的

楼主:
多轴的应用不仅仅是当航模玩,说太多也没用,还是多思考思考好。

网友(2015-01-29):
思考思考

网友:
思考一下

网友:
四轴  6s  3公斤起飞都有330w了,电机不成器,直接搞油动的,一台发动机搞定,变距四轴

楼主:
这么旧的帖子还能翻出来。。。。油电混动其实还是油动为主,店是在超级机动功率不足或者作为安全储备,油动实用后,才有必要探讨油电混动的。

网友(2015-03-01):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这个是5轴了 ,想法太神奇了 不错

六轴。大个的油机用来提供主要的升力,尾桨用来平衡中间那个大油发动机产生的转矩,剩下四轴用来调整飞行姿态,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V22是靠什么平衡的?? 和剩两个旋翼的4轴比。。。
真得呵呵。。

网友:
不是搞不出来,是没必要,直升机很成熟了,说多旋翼安全的全是大撒比。
至于油电混合,你现在成熟平台上试试再说,飞机上寸土寸金,不会搞这种低效的东西的
看了楼主的帖子,最后一句话还是不说的好

楼主:
以理服人。直升机是直升机,多旋翼是多旋翼,你搞个直升机变固定翼的试试。不懂可以,但不要出大撒比。

网友:
楼主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H(2015-06-23):
楼主,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德国新出了一款油电混合四旋翼叫Yeair,有四个发动机和四个电动机,持续适航时间为1小时,最大速度为100km/h,载重5kg。我最近也打算设计一款油电混合四旋翼,有时间交流一下,我qq1038268244.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德国新出了一款油电混合四旋翼叫Yeair,有四个发动机和四个电动机,持续适 ...

纯电动能在航空领域实现突破的前提是纯电动汽车已经取代传统燃料汽车,非常不看好yeair,鸡肋。QQ910510006

网友(2015-10-22):
油电混合能飞一小时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