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

楼主(2013-09-30):
请问各位模友,B6不平衡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论坛有个B6校准教学帖子。搜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个B6校准教学帖子。搜一下吧。

帖子的地址贴下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的地址贴下呗  谢谢

等我搜索了再贴哈。你先试试

网友:
是B6不平衡,还是B6显示电池不平衡?

网友: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
我的还没出问题

网友C:
我的B6显示电压不平衡,有2s显示4.15,第三节显示4.20就停止充电了,拿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基本都是4.15V左右,向各位高手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B6显示电压不平衡,有2s显示4.15,第三节显示4.20就停止充电了,拿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基本都是4.15V左右 ...

B6好像默认设置锂电最高电压为4.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B6显示电压不平衡,有2s显示4.15,第三节显示4.20就停止充电了,拿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基本都是4.15V左右 ...

是旧电池吧,怀疑电池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
也要入b6了不然电池不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