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前的检查很重要

楼主(2013-09-30):
昨天飞前,不知道是心灵感应还是最近凶案看多了,检查了一下飞机,竟然发现舵机摇臂上球头的那个孔裂了一个缝。呵呵,还好检查出来了,要不哪天我就要发流血事件了。所以,大家飞前要记得检查一下。

网友:
飞前检查那是必须的

网友:
避免一次炸鸡 哈哈哈

网友A:
我是每次飞行活动结束后,不论多累,也要把所有直机检查一遍。检查球头、螺丝和大齿盘等等。

网友:
飞前检查不可少

网友:
上天前的确要好好检查,要不然就蛋疼了。。。

网友:
看看我的贴子,写的比你详细多了,哈哈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499

网友:
飞了几年后没耐心一个个检查了,有几项是必查的,最危险的,就是横轴有没有松,尾桨夹有没有松,这个是会射桨大炸的。别的我不查了,飞的时候留心一下,一有异常的现象就下来检查。

网友B:
比飞前检查更重要的,是每次修机都不能马虎,一个螺丝都不能忘涂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飞前检查更重要的,是每次修机都不能马虎,一个螺丝都不能忘涂胶。

深有体会,JR500,尾中联固定机米没涂胶,飞了十几个起落,没注意到,最后一次,机米托出来,卡住尾桨夹,在天上打转,惨炸,损失2000多*维(监控)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每次飞行活动结束后,不论多累,也要把所有直机检查一遍。检查球头、螺丝和大齿盘等等。

向你学习

网友:
必须的必须的

网友:
直机尾部检查是重要环节之一。

网友:
每次飞前飞后检查,养成好的习惯,必须的

网友:
谨慎是好习惯

网友:
我的一架飞了四年的火鸟1000每次飞前都要检查的。现在几乎每次都是火鸟先上天,然后再飞其他的各种飞机什么四旋翼,滑翔机,等等

网友:
大师兄,楼主说得对呀!

网友(2013-11-03):
二师兄,楼主说得对啊!

网友:
新人还没装完怎么破

网友C:
请教楼主怎么调舵机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怎么调舵机臂啊?

调舵机的中立点吗?你是飞什么飞机的,以前十字盘控制舵机是在摇控上调,尾舵机的中立点在锁尾上调。无副翼系统有个专门的控制软件,具体请看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舵机的中立点吗?你是飞什么飞机的,以前十字盘控制舵机是在摇控上调,尾舵机的中立点在锁尾上调。无副 ...

我飞机是配的,飞越的fbl空机450套装,控是d10,发现练模拟的时候要用单一舵机,调成120度三斜盘的时候,发现舵机的形成比较小,这时候在哪儿调舵机的形成呢?还有就是,k8软件倒是有,但是不知道怎么调参数来适合自己的450,最后问题就是,请问哪些部位一定要打胶,我怕遗漏,烦请回复

网友:
楼主说的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机是配的,飞越的fbl空机450套装,控是d10,发现练模拟的时候要用单一舵机,调成120度三斜盘的时候, ...

如果你是用的K8的话,应该控不要调成120度斜盘的,而是单一舵机的模式。行程和各项指标都应通过K8确定。至于打胶的地方,我是每个可以上螺丝的金属件都自己打了一遍。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用的K8的话,应该控不要调成120度斜盘的,而是单一舵机的模式。行程和各项指标都应通过K8确定。至 ...

太有用了!谢谢你!不过,k8我不会调,你能给个截图教教我么?我用的是飞越的空机,花牌3860kv电机,好赢铂金40a电调,银燕es09md斜盘和银燕9258尾舵,对于调k8一窍不通的,如果你嫌麻烦能不能给我个相关帖子的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有用了!谢谢你!不过,k8我不会调,你能给个截图教教我么?我用的是飞越的空机,花牌3860kv电机,好赢 ...

不好意思,我没有K8,呵呵。你可以看下坛子里有没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每次飞行活动结束后,不论多累,也要把所有直机检查一遍。检查球头、螺丝和大齿盘等等。

好习惯,值得我学习。

网友:
检查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