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斯9 open9x 对频伟力959设置

楼主(2013-09-30):
如题,近日入手一台伟力959小四旋翼,因为我手边有富斯9,刷过OPEN 9X的固件,尝试和959对频,我用的是简单的固定翼模式对的,结果发现开控以后只有2个
电机
转动且不受控制。 我是日本手,遥控模式设置的也是AETR,因为看到伟力控上在操作的时候1-4通道对应的也是AETR才也设成一样的。 求大神指点一下到底控里面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操作959

网友A:
楼主我们一样 又有右边的两个电机狂转~~怎么设置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