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降落在指定跑道上?

楼主(2013-09-30):
目前一直在练习模拟,可是怎么也不能降落在跑道上,
这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先练习航线吧,起码要能在眼前飞条直线出来,遥控飞机是绝对不许飞到自己身后的! 你要是只会在头顶转圈圈,就别指望能准准的降落在跑道上。

网友B:
先练平行于跑道的航线,能飞稳飞直了,再逐渐在跑道上空继续练航线,期间逐步降低高度和速度
等你能在跑道上飞低空低速航线了,降落也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C:
只有勤学苦练。

网友D:
请问,如何让飞机在降落在起飞位置

网友E:
起落航线练习,降落位于跑道的中间以及偏在两边,或者不在跑道上,这种情况用副翼来修正位置,若位置已经在跑道中心线上,侧风大的时候接地前稍稍方向舵修下方向即可,当然也可以不修,多飞才是硬道理